求教监测设备PCB板上接大地的地和板子地怎么接?

楼主:
目前是要设计一款户外设备,24V供电,设备外接4个传感器,传感器需要埋在地下,每个传感器有2根信号线,一根地线,一根屏蔽线,设备要考虑雷击浪涌防护。那我画PCB板的话是屏蔽线接过来的接大地然后画个螺丝孔到时候和设备外壳相连吗?那屏蔽线和板子上的地怎么连,通过一个电阻相连还是直接不连?我看别人产品上有设计接地电阻,这个电阻是则么选项的呢?

网友A:
不清楚楼主的屏蔽线的作用,就是为了防雷?

屏蔽线一般是接有外壳类的控制机柜的接地的PE端子

屏蔽线是一般用来抗干扰用的,不是和电路进行回路的

网友A:
信号线屏蔽如果传输距离远,屏蔽线是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悬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屏蔽如果传输距离远,屏蔽线是一端接地,另外一端悬空的。

传输距离大概一百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楼主的屏蔽线的作用,就是为了防雷? 屏蔽线一般是接有外壳类的控制机柜的接地的PE端子 屏蔽线 ...

是板子要考虑防感应雷,以前没做过不知道要怎么防护,目前就传感器过来的信号线上加TVS和气体放电管。那屏蔽线接了外壳后是不是不能和板子的地相连?还是通过一个电阻和板子上的地连?

网友A:
传感器过来的信号的屏蔽层,100米的话,需要单端接地就行了。

没必要和板子的地相连

1楼的“传感器需要埋在地下,每个传感器有2根信号线,一根地线,一根屏蔽线”知,因为有地线了

网友:
楼主的传感器是埋在地下,和外部通信,要考虑防雷的话,建议采用双层屏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过来的信号的屏蔽层,100米的话,需要单端接地就行了。 没必要和板子的地相连 1楼的“传 ...

那就是屏蔽线接大地,地线接板子地是吧

网友:
防雷的话,需要在设备处布置一条可靠的接大地回路,该回路不妨称之为“保护地”。与之相应的,电路中的地称为“系统地”。传感器线路接入设备时,屏蔽层要就近接在机壳上(如果采用金属机壳的话),机壳接保护地,但要注意接点之间的阻抗,要确保低阻抗连接。所有对外线路包括电源、信号等,均需接保护元件,保护元件接在被保护回路与保护地之间,不能接在系统地上。系统地与保护地是否可以直连,需要看电路性质,能直连就可以直连,选合适的地方单点连接即可,有时可见用电阻、电容互连的。防雷的关键在于阻抗控制,分布参数在此非常重要,需要仔细考察。

网友:
一般见到的做法(比如参考Ethernet网口的电路),系统地(信号地)与机壳地(保护地)之间加一个小容值高压电容和一个大阻值功率电阻并联的方式。小电容用于给高频信号提供低阻回路以降低EMI问题。大电阻用于缓慢泄放系统地上累积的电荷而又能隔绝从机壳地传来的ESD瞬间能量(同理,我个人觉得,板上的ESD器件最好也是直接与机壳地相连,以求最大可能减少ESD能量进入系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