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们公司做蓝牙耳机,各种状态的电流都测试了,用福禄克万用表测的,应该是准确的,算起来应该能待机一个星期,但不到3天电池就没电了,怀疑是固件哪里有问题导致了异常耗电,这种问题怎么测试定位呢?

网友:
用万用表测很讲究测试技巧,且要求测试所有工况,如果漏掉了高功耗工况,测得的数据即使正确也没啥用。是不是异常耗电,先根据所用的芯片和整机电路大致计算,然后跟测试数据比对,差别较大时可分区割离部分电路,看哪里超标。

网友:
哈哈,这个问题用万用表测当然坑多了,公司不差钱的话去买个power monitor或安捷伦的直流电源分析仪,啥情况自然一目了然了

网友A:
功耗问题,如果你说各种状态下电流都测了,按道理不应该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尝试抓一下时间长久一点的电流情况,具体用什么仪器,根据您自己公司情况而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耗问题,如果你说各种状态下电流都测了,按道理不应该有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尝试抓一下时间长久一点的电 ...

感谢指导,我没用过什么特别的仪器,基本就是示波器,万用表,楼上推荐的仪器靠谱吗,是不是就是抓电流数据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导,我没用过什么特别的仪器,基本就是示波器,万用表,楼上推荐的仪器靠谱吗,是不是就是抓电流数 ...

不好意思哈,我也没用过,因为没有过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没用过相关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