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创意 有好的想法进~

楼主:
近期想做一些电子DIY,有没有童鞋想做,但是又没有精力做的,可以在下方留言,楼主实现你构想出来的DIY作品,只要提出方案,合适的构想就会被选中,然后实现后并展示出来,欢迎大家留言~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大家提出来,你做出来是吗?

网友:
怎么样才算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大家提出来,你做出来是吗?

对的呢

网友:
成本不要太高,难度不要太大,且有些用处~

网友B:
有没有兴趣做一个小功率多功能的可调电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兴趣做一个小功率多功能的可调电源?

哎呀,忘记顺带说一句,硬件不太会呀!!!

网友D:
SILABS EFM32开发板有一个电流测量工具非常不错,可惜采样率不是特别高,你能做一个高速的吗?

网友E:
可识别具体物体的智能摄像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哎呀,忘记顺带说一句,硬件不太会呀!!!

那可以做哪方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做哪方面的?

目前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基本和单片机有关;无线通信之类的都可以试试。

如果要纯电路的话,可能需要你给出电路图我才能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识别具体物体的智能摄像头?

这个难度稍大,设计到训练和库,之前做过基于OpenCV的人脸识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ILABS EFM32开发板有一个电流测量工具非常不错,可惜采样率不是特别高,你能做一个高速的吗?

采样频率是多少?我看看我目前手上的开发板能不能比它快,然后搭建一个下位机和上位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目前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基本和单片机有关;无线通信之类的都可以试试。 如果要纯电路的话,可能需要你 ...

我考虑用南芯的SC8721,用单片机通过I2C进行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考虑用南芯的SC8721,用单片机通过I2C进行控制

老哥要是需要,我给老哥写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样频率是多少?我看看我目前手上的开发板能不能比它快,然后搭建一个下位机和上位机。

它原来使用STM32F103,如果换成H7应该会快很多,如果使用外部ADC就更好了。

网友F:
做一个表贴温度实时监测显示

射频【放大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做一个表贴温度实时监测显示

检测人体表皮温度吗?这个可以试试~~~推荐什么温度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人体表皮温度吗?这个可以试试~~~推荐什么温度芯片?

不止于人体  只要可以表面监测都可以,比如水杯想恒温试验箱显示  简单的

射频【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测人体表皮温度吗?这个可以试试~~~推荐什么温度芯片?

温度芯片有多重LM50

射频【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