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增益频率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有谁能告诉单位增益频率是个什么东西,它是怎么算出来的?(下图画红线部分)

网友A:
 单位增益频率,就是增益随频率升高而降低到1的那个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位增益频率,就是增益随频率升高而降低到1的那个频率。

能不能给个例子的,我想看一下具体是的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给个例子的,我想看一下具体是的计算公式是怎样的?

例子,在你贴出的图中就是。

直观地看,图3.9右边那条曲线表示的就是增益随频率变化的曲线。该曲线与横轴的交点增益是0dB,即增益为1。交点处的频率就是单位增益频率。

至于计算,图中也给出了。大致上就是电容C的容抗等于电阻R1的电阻时(忽略R2,因为R2电阻远大于C的容抗)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子,在你贴出的图中就是。 直观地看,图3.9右边那条曲线表示的就是增益随频率变化的曲线。该曲线与 ...

谢谢大佬!

网友:
理想电容的容抗是频率的函数,随着频率的升高而降低。对于图3.9a,频率足够低时,电容容抗会远高于R2,此时运放电路增益为R2与R1之比,通常R2>R1。随着信号频率上升,容抗逐渐降低,负反馈回路的阻抗由电容的容抗和R2的阻抗并联决定,显然也逐渐降低。当频率升高到一定程度,C与R2并联阻抗等于R1时,电路增益下降到1。而单位增益定义为1,故此时的信号频率即为单位增益频率。如4楼maychang所言,在实际电路中,当信号频率达到单位增益频率附近时,电容容抗往往远小于R2,故可用容抗与R1阻抗相等时来计算单位增益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单位增益频率,就是增益随频率升高而降低到1的那个频率。

不是降到增益为1,而是下降3dB,大约在为无C时增益的0.707倍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降到增益为1,而是下降3dB,大约在为无C时增益的0.707倍处

增益下降3dB的频率,图中标注为 ω0。增益下降为1的频率,图中标注为 ω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增益下降3dB的频率,图中标注为 ω0。增益下降为1的频率,图中标注为 ω1。

你是对的,主贴截图画红线处的R几很模糊,我看走眼了。

作者可能赶时间,图都不好好做一下。折线非常容易让初学者产生错觉

下图中红点处为-3dB带宽频率,蓝圈处为单位增益频率

R1=200R

R2=1000R

C=1uF

"扫频"范围:10-100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