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路板金手指分类都有哪些?

楼主:
金手指是在PCB电路板上,一排等距排列的方形焊盘,露铜镀金;常用于板、LCD连接、主板、机箱和其他连接的电气连接引脚。那么,PCB线路板金手指分类都有哪些?

1、金手指的定义和作用:

金手指,将PCB电路板的一端插入连接器卡插槽,使用连接器的插入脚作为电路板的出口,使焊盘或铜皮与相应的位置的引脚接触为了达到定向的目的,并在PCB板上将镍金板镀在该焊盘或铜皮上,由于手指的形状而被称为金手指。选择金是因为其优越的导电性和抗氧化性能。耐磨性。

2、金手指的分类与识别特征:

金手指分为普通金手指(扁平手指)、分段金手指(间断金手指)、长短金手指(即不均匀的金手指)。

1)普通金手指:以整齐的方式排列在板的边缘,长度和宽度均与矩形焊盘相同。

2)分段金手指:矩形垫,其长度在板边缘上的位置不同,并且前段已断开;

3)长短金手指:位于板边位置、长度不一的长方形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