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电路没有看门狗,而有些看门狗电路又是必须的,我想问下在哪些应用场合,...

楼主:
现在很多电路没有看门狗,而有些看门狗电路又是必须的,我想问下在哪些应用场合,看门狗电路是必须的?

网友:
看门狗是为了防止程序死机或者跑飞的,只要有可能的情况就需要使用看门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是为了防止程序死机或者跑飞的,只要有可能的情况就需要使用看门狗。

跟复位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复位是不一样的吧

一般情况下看门狗复位和上电复位没有太大区别。有些单片机可能有标志位进行区分,有些单片机可以选择看门狗超时后是复位还是进入中断。

网友:
环境或者输入没有做确定保护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不好保护,所以要看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看门狗复位和上电复位没有太大区别。有些单片机可能有标志位进行区分,有些单片机可以选择看门 ...

就是智能复位?

网友B:
不能说智能复位,只是可以选择看门狗触发的功能

网友:
看门狗是为了防止程序死机或者跑飞的,只要有可能的情况就需要使用看门狗。——同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说智能复位,只是可以选择看门狗触发的功能

跑飞了会自动复位吗

网友:
做产品么,不能保证产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的话,那看门狗是必要的,能让系统在出现异常的时候,自动恢复到正常模式,不能指望用户自己去解决这个,一是需要一定经验,二是体验上也会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跑飞了会自动复位吗

如果看门狗电路还是正常的话,程序跑飞了,不去喂狗,看门狗定时器超时之后就会产生复位信号,程序可以自动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看门狗电路还是正常的话,程序跑飞了,不去喂狗,看门狗定时器超时之后就会产生复位信号,程序可以自 ...

恩  知道了  就是自动复位的功能    很多产品都省去了这个功能    这样产品的可靠性就大大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  知道了  就是自动复位的功能    很多产品都省去了这个功能    这样产 ...

现在基本上MCU都带看门狗功能,一般不用外部加看门狗电路,直接用MCU提供的看门狗就可以实现一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