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提示连接不到设备

楼主:
X

想烧录程序但是软件找不到设备,我看设备管理器里是有的,驱动也更新了,IAR项目设置也设置好了

网友:
难道jtag接错了?

网友:
可以一步一步来,你说在电脑上能看到设备了,是看到的调试器吗?如果是,那大概率是调试器和单片机之间连接有问题。

网友:
关于Fatal error: Could not find device 解决的过程

参考一下,排除一下是否是JTAG线或许是接触不好

网友:
接错了或者器件坏了,或者线不对。

网友:
谢谢各位,确实线接错了

网友:
我接好后就能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