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珠和电感

楼主:
    从原理上来说,磁珠可以等效成一个电感,这里指的是单纯的电感。而真实的电感线圈是有分布电容的,也就是我们用的电感实际是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并联。

理论上对传导干扰信号进行抑制,要求抑制电感的电感量越大越好,但对于电感线圈来说,电感量越大,则电感线圈的分布电容也越大,两者的作用将会互相抵消。

图2 普通电感线圈的阻抗与频率的关系图

        图2是普通电感线圈的阻抗与频率的关系图,由图中可以看出,电感线圈的阻抗开始的时候是随着频率升高而增大的,但当它的阻抗增大到最大值以后,阻抗反而随着频率升高而迅速下降,这是因为并联分布电容的作用。当阻抗增到最大值的地方,就是电感线圈的分布电容与等效电感产生并联谐振的地方。图中,L1 > L2 > L3,由此可知电感线圈的电感量越大,其谐振频率就越低。

        如果还要对抑制频率进一步提高,那么最后选用的电感线圈就只好是它的最小极限值,只有1圈或不到1圈了。

磁珠,即穿心电感,就是一个匝数小于1圈的电感线圈。但穿心电感比单圈电感线圈的分布电容小好几倍到几十倍,因此,穿心电感比单圈电感线圈的工作频率更高。磁珠的电感量一般都比较小,大约在几微亨到几十微亨之间。

        磁珠另一个用途就是用来做电磁屏蔽,它的电磁屏蔽效果比屏蔽线的屏蔽效果还要好,这是一般人不太注意的。其使用方法就是让一双导线从磁珠中间穿过,那么当有 电流从双导线中流过时,其产生的磁场将大部分集中在磁珠体内,磁场不会再向外辐射;由于磁场在磁珠体内会产生涡流,涡流产生电力线的方向与导体表面电力线 的方向正好相反,互相可以抵消,因此,磁珠对于电场同样有屏蔽作用,即:磁珠对导体中的电磁场有很强的屏蔽作用。

使用磁珠进行电磁屏蔽的优点是磁珠不用接地,可以免去屏蔽线要求接地的麻烦。用磁珠作为电磁屏蔽,对于双导线来说,还相当于在线路中接了一个共模抑制电感,对共模干扰信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由此可知,电感线圈主要是用于对低频干扰信号进行EMI抑制,而磁珠主要是对高频干扰信号进行EMI抑制,因此,对一个频带很宽的干扰信号进行EMI抑制,必须同时采用多个不同性质的电感才会有效。另外,对共模传导干扰信号进行EMI抑制,还要注意抑制电感与Y电容的连接位置。Y电容和抑制电感尽量靠近电源的输入端,即电源插座的位置,并且高频电感要尽量靠近Y电容,而Y电容还要尽量靠近与大地连接的地线(三心电源线的地线),这对EMI抑制才有效。

网友:
磁珠,即穿心电感比单圈电感线圈的工作频率更高。

网友:
电感只会以感抗挡隔杂讯,没有耗散的功能。

网友:
磁珠磁材,只宜用于EMI整治,不其他电感不应使用,铜损铁损在其他电感不允许。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知识讲解的非常详细,对我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