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放大电容还是小电容--DC-DC电源模块输出

楼主:
最好的资料是电容厂家的设计指南:
1.电容简单的等效模型是C+ESL+ESR
2.通常电解电容容量越大,ESR越小,ESL越大,承受纹波电流越大
3.电流流经阻抗最小路径
4.大电流,PCB走线电阻不能忽略;高频纹波电流PCB走线电感不能忽略
5.在考虑EMC辐射的时候,高频路径面积要最小
      滤波电容为什么多颗大小容量并联,为什么IC的VCC滤波电容要先大后小,小的靠近IC电源脚,看电容的阻抗特性,过长的PCB布线电感在高频下会使小电容的滤波能力大打折扣,甚至丧失滤波能力;同时,不贴近IC脚,高频环路面积也大,带来更严重的辐射问题,参看下图1,图2,图3。

                                         图1                                                        图2                                                     图3
       储能电容为什么大电容靠近动点,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容先小后大,输出电容先大后小,储能电容回路往往伴随较大的电流,如果有高频开关,还有高频大的纹波电流(纹波电流是电容寿命的关键因素),纹波电流会形成纹波电压,会在电容的ESR上产生大量的热,大电流情况,PCB布线电阻也不能忽略,多颗电容并联,靠近开关节点的电容会流过更大的纹波电流,如果小电容靠近开关节点,纹波电流超出额定值,很容易挂掉,然后大电容纹波电流增加,温升加剧,恶性循环输出电容寿命严重缩短,开关电源中,大的dv/dt,di/dt,EMI问题严重的多,大电容靠近开关节点,让开关节点的母线电压更稳,减小高频回路也有利于解决EMC辐射问题(注意开关电源的开关频率,噪声频率,往往还会就近并小容量瓷片电容),参看下图4,图5。

                                    图4                                                                                                    图5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