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3.3V输出的芯片

楼主:
用法拉电容供电,希望电压2V到4.5V能转到3.3V,麻烦大家帮推荐一款芯片!

网友:
升降压?没用过。。。

网友A:
TPS63900
可以空载启动,10uA以上电流既可以效率达到90%

网友:
法拉电容一般有2.3V 2.7V 3.6V 3.8V 5.5V的

最低2V的不多用

如最低电压在2.5以上的,IC就好选择多了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升压之后用个稳压芯片,这样似乎效果还不错~

网友B:
如果电流不大,200MA以下的,可以用PW5410B,2V-4.5V输入可以稳定输出3.3V。达到升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63900 可以空载启动,10uA以上电流既可以效率达到90%

谢谢,我查一下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流不大,200MA以下的,可以用PW5410B,2V-4.5V输入可以稳定输出3.3V。达到升降压。

谢谢,我研究一下!

网友: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