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猜猜这是什么开发板

楼主:
5分芯积分 * 回复本帖可获得 5 分芯积分奖励! 每人限 1 次

今天刚收到的一个开发板。大家猜猜这是一个什么开发板?用的什么芯片?主要功能是什么。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移远的,应该是支持open啥东西,不是nbiot就是4G的吧。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cat1,八成是4G

介于4G和NB之间的指标,据说比较热

So TM what......?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这个可以掰开的结构有点熟悉,好像是NB还是CAT 4G的,反正是合宙之后出来的,当时票了合宙的CAT 4G板子之后对它就兴致缺缺了,话说合宙的板子还躺这积灰不知道啥时候才有时间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移远的,应该是支持open啥东西,不是nbiot就是4G的吧。

移远即将发布小熊派,重点是支持python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t1,八成是4G 介于4G和NB之间的指标,据说比较热

的确是CAT1,移植了QuecPython(基于micropyth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掰开的结构有点熟悉,好像是NB还是CAT 4G的,反正是合宙之后出来的,当时票了合宙的CAT 4G板子之后 ...

这个板子的特点是支持python进行二次编程,可玩性会好很多了。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有天线  就是通讯的

网友:
更多图片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这个板子看着挺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看着挺舒服。

据说也有活动,到时候可以试试

网友:
初步用圆周率测试了性能,发现和STM32H7差不多。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看如此小,很好的东东应该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

移远的模块我焊了四块,挂了两块,失败率50%,损失近200多大洋!还不敢随便拆,最近准备找一个恒温预热焊台把它搞下来,试试,看看哪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移远的模块我焊了四块,挂了两块,失败率50%,损失近200多大洋!还不敢随便拆,最近准备找一个恒温预热焊台 ...

怎么焊坏的?有些模块可以不管底部的焊盘,只连四周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如此小,很好的东东应该

在移远模块中,CAT1不算太小,但是可以省掉一个m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焊坏的?有些模块可以不管底部的焊盘,只连四周的就可以了。

用锡膏加风枪吹的,也是只涂了四周,由于买的针筒锡膏没给针头和推杆,可能加的料有点多,又是第一次焊,用热风枪吹了一会感觉没反应,就直接用烙铁烫了。后来发现通讯通不上,第二块直接电源短路了。多数是锡膏多了。把引脚给短了。模块可能还没坏掉,所以在想办法把它拆下来检查一下,好呆100多大洋一个呢。另一个通不上的,会不会真坏了。

以前也焊过,不过是直接用烙铁加锡丝焊的,这次为了赶一下时尚,结果搞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移远即将发布小熊派,重点是支持python编程。

以远资料不好要,小公司根本不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以远资料不好要,小公司根本不理。。。

一般在他们指定的渠道购买的话,应该还是给的。我在它的淘宝店买的,然后去他官网注册了一个帐号准备下资料,结果还是下载不了。需要代理商资格。后来没管它。结果第二天,他们给我来了个电话,问我是哪个公司的,我说是自己用的,在他们官方淘宝店买的。然后让我加了个微信,把我要的资料给我了。

一般你跟他要资料的时候,他们都会问,你的模块是在哪买的。我以前打电话要资料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说不上来,人家不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在他们指定的渠道购买的话,应该还是给的。我在它的淘宝店买的,然后去他官网注册了一个帐号准备下资 ...

代理那里没要到,不理我们,找EE其他网友要的。。。印象很不好。

网友:
回帖奖励 +5 分芯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