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165是如何去实现调光功能的

楼主:
        TPS61165可以实现LED调光,主要的方式为:PWM调光,但在使用该芯片时,即使按照官方手册的电路做出来的,比较多的问题还是LED灯的闪烁,分析其原因,利用TPS61165的CTRL脚调光还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下面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TPS61165是如何去实现调光功能的。

 如下图所示,是用TPS61165设计的一款最典型的LED驱动电源。

       从上图TPS61165的典型应用电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基本拓扑结构是基于boost架构的,而且是内置一个N-MOSFET的,其开关电流可以高达1.2A。这款IC支持3V-18V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完全可以驱动搞亮度的LED。基本了解了TPS61165这款芯片,我们来看看TPS61165是如何实现调光的,从上面的图示中,相信大家都注意到了CTRL脚。

       TPS61165的CTRL脚是一个多功能的复用脚,可以支持数字数字或者PWM调光,还是整个芯片的使能功能脚。通过CTRL脚,可以控制TPS61165的开关。只要CTRL的逻辑电平保持低超过2.5ms,,TPS61165就被关掉了。整个芯片的功耗极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TPS61165被关掉了,但是仍然有效电流从电感,以及二极管流到LED。为了保证LED被关闭,其正向压降必须大于输入电压。这一点设计的时候必须注意。不然LED可就关不了了哦

           回到上面的问题,就是CTRL的调光问题,我们来看一下一些设计的电路图:

        可能注意到,上面的原理图和TI推荐的接法有些不一样,其实是对的,注意右边的一个网络节点,连过来看,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原理图的应用电路是没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应该是出在CTRL的调光问题上。我们来了解一下规格书,看看CTRL对于PWM的调光究竟有哪些要求呢?

          关于CTRL的调光模式, TPS61165有三种方案,第一种就是DIMMING MODE,也就是单次使能;第二种模式,也就是数字调光模式,这种调光方式就比较复杂了。需要满足下面的三个条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研究一下。

          这里主要想说的是CTRL的第三种调光模式,也就是PWM调光模式,这个是TPS61165芯片默认的调光模式。一定要注意TPS61165的FB脚,这个脚正常工作的时候电平为200mV,如果加入PWM调光后,假设调光的占空比为D,那么FB的电压VFB=200mV*D,从而改变了流过LED的电流的大小,这是一种线性的调光的方式,具体的原理如下图所示: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PWM调光推荐的工作频率为围是5kHz~100kHz,如果调光的频率过低,就有可能出现的是闪烁,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以上就是关于TPS61165调光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这种调光芯片还是国产的有优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调光芯片还是国产的有优势

是,现在国产的稳定性和价格优势优势明显了

网友:
PWM调光电压变化能把led光平稳了确实不容易啊,分享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