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转速会影响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吗?

楼主:
项目需求是28V工作系统

但是发动机的转速在不同工作条件下的转速不同,

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会随之波动?

时有40V   ,往往都会往高电压飘逸

请各位大咖指教

网友A:
"高转速会影响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吗?"

转速当然会影响发电机的输出电压。

但绝大多数柴油发电机都有转速调节机制,转速不会升得很高。你所说的情况,可能是转速调节部分有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转速会影响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吗?" 转速当然会影响发电机的输出电压。 但绝大多数柴油发电机都 ...

汽油的  航发

网友A:
汽油机也是一样。控制转速,柴油机是靠控制喷油量,汽油机是靠控制进气门。

如果不能控制原动机转速,当然也就不能控制发电机的输出电压。

网友B:
车用发电机是通过调节励磁电流稳定输出电压,800-6000转/分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也是一样。控制转速,柴油机是靠控制喷油量,汽油机是靠控制进气门。 如果不能控制原动机转速, ...

老师能控制住   对接测试有波动  在基准输出基础上往上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用发电机是通过调节励磁电流稳定输出电压,800-6000转/分没压力

这个没有了解过  基本应该是一致的  具体参数不知道

网友:
在运行的过程中又遇到过电机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