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逻辑分析仪设计的一些事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童鞋做过逻辑分析仪,目前想做一个逻辑分析仪的DIY,下位机方面的有一个问题,使用串口和上位机进行通信,那么数据格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单通道还好说,如果是多通道呢?这个通信格式似乎就有些麻烦了,想过几种方案,但是高速率的情况下似乎不太合适,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相对合适的通信协议,主要是把当前引脚的状态传到上位机中。上位机方面的暂时还没做,所以还没有问题,想先解决下位机的问题。

网友A:
串口速度不够吧,一般都走USB,而且还是HS的,FS的都拉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速度不够吧,一般都走USB,而且还是HS的,FS的都拉垮

那这样,上位机开发还比较麻烦,那协议有什么意见吗?

网友C:
EBAZ4205这个十多块钱的开发板,使用VIVADO,简单配置就是一个多通道逻辑分析仪

网友D:
简易版的就是循环读端口,一个通道对应一位,8个通道就是一个字节,根据一定的触发条件,存满内存后上传到PC。(用8位机比较容易,因为汇编的指令执行时间是固定的。现在32位机都带流水线,遇到跳转指令时,不好精确计算时间),

这个就当玩具做为学习题目好了。实用版的在某宝搜一下 seleae, 30元不到,

网友:
格式不是问题,问题是用什么传。libusb考察一下。

网友E:
你这个应该不需要实时通讯吧,根据我用过的逻辑分析仪都是:触发启动后内部记录一段时长的数据再将数据传给上位机,再等待下次启动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应该不需要实时通讯吧,根据我用过的逻辑分析仪都是:触发启动后内部记录一段时长的数据再将数据传给 ...

是所有数据都传?还是只传有效数据?也买了个逻辑分析仪,到时候试试。

网友:
我觉得最好外挂个采集芯片,完成移位这种简单但有耗费资源的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BAZ4205这个十多块钱的开发板,使用VIVADO,简单配置就是一个多通道逻辑分析仪

查了一下这个开发板,好像某宝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易版的就是循环读端口,一个通道对应一位,8个通道就是一个字节,根据一定的触发条件,存满内存后上传到P ...

好的,我到时候买来试试,先买个现场的逻辑分析仪看看,内部是什么芯片。

网友F:
见过最多的是用CY7C68013A来做LA,淘宝上有,而且网上还有LA的软件,以及LA的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见过最多的是用CY7C68013A来做LA,淘宝上有,而且网上还有LA的软件,以及LA的固件,

有提供例程吗?还是得自己从0开始写?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所有数据都传?还是只传有效数据?也买了个逻辑分析仪,到时候试试。

你品,你细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品,你细品。。。

品。。。如吗。我先试试别人的逻辑分析仪,看看是什么原理,这样或许有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提供例程吗?还是得自己从0开始写?

我记得ee上有人发过一个用68013 diy LA的,你搜一下,从硬件到软件他搞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23499-1-1.html

saleae log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这个开发板,好像某宝上没有。。。

EBAZ4205是矿卡FPGA,主控是ZYNQ7010 XILINX的FPGA芯片,这个要上某鱼才有。官方开发工具有个逻辑分析功能,老实说比较麻烦,而且没有波形协议分析,逻辑分析仪这玩意,除非需求超过8通道和24M,不然某宝上30来块的玩意就足够了,自己做还不一定能做到这个级别,就算做到了软件适配也是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上位机开发还比较麻烦,那协议有什么意见吗?

逻辑分析仪上位机还是有些开源的软件吧可以参考下人家上位机接受走什么协议,加入别人的生态就最好了,其实逻辑分析仪的上位机最麻烦的反而是分析这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上位机还是有些开源的软件吧可以参考下人家上位机接受走什么协议,加入别人的生态就最好了,其 ...

对上位机制作的确挺麻烦的,目前想用QT做一个上位机,测试了一下,传输速率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w494143467 发表于 2020-10-27 22:05 有提供例程吗?还是得自己从0开始写? 我记得ee上有人发过一个 ...

看了一下,似乎有点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