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解答以下两个图,镜像电流源的问题。十分感谢

楼主:
这个图中的B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后面输出是1/2的Ip。

怎么证明这个图的电流比是图中所标注的。

十分感谢~~~

网友A:
假定各三极管完全相同,且基极电流相对于集电极电流可以忽略。那么下面图中左右两个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完全相同,所以负载上电流等于控制电流,即电流比为1:1。

假定1楼图中三个三极管完全相同,那么三个三极管集电极电流相同。1楼图A中负载电流是两个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所以负载电流是控制电流的二倍。图B控制电流是两个三极管集电极电流,所以负载电流是控制电流的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定各三极管完全相同,且基极电流相对于集电极电流可以忽略。那么下面图中左右两个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完全相 ...

请教下,这个图如何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0-10-27 11:41 假定各三极管完全相同,且基极电流相对于集电极电流可以忽略。那么下 ...

这几幅图,右上三极管发射极都串联了电阻,所以右边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小于左边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右下三极管则是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即共基极电路,电流增益约为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几幅图,右上三极管发射极都串联了电阻,所以右边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小于左边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右下三极 ...

那这个电路无法构成恒定比值2:1的恒流源吧,只是特殊情况下存在? 楼主的第三幅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电路无法构成恒定比值2:1的恒流源吧,只是特殊情况下存在? 楼主的第三幅图

是的,我也觉得不可能成为2:1的输出,又不是比例电流源,所以题目是要证明 第三个图的正确性,就有点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假定各三极管完全相同,且基极电流相对于集电极电流可以忽略。那么下面图中左右两个三极管集电极电流完全相 ...

十分感谢~~  这两个图已经看明白了,下面那个输入 输出比能帮忙看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分感谢~~  这两个图已经看明白了,下面那个输入 输出比能帮忙看看么

一脸懵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电路无法构成恒定比值2:1的恒流源吧,只是特殊情况下存在? 楼主的第三幅图

我觉得第三图只在特定源电流时,负载电流才和源电流成比例关系。源电流如果发生变化,则负载电流不再和源电流保持原来的比例。当然,负载电流仍然是恒定的,一定范围内与负载电阻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分感谢~~  这两个图已经看明白了,下面那个输入 输出比能帮忙看看么

第三幅图是一个标准的小电流电流镜电路。这个电路中,输出电流与参考电流的关系已经写在图2.53中了,那个公式中的delta VBE就是IL在1.8k电阻上的压降,将它写为IL*R,就是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与参考电流的关系式。由于这是一个超越方程,所以通常只能由已知的R求输出电流,反过来已知输出要求R的话只能逐次逼近求解。

这个例子中的IL与参考电流1:2关系是特例。通常这个电路用在输出电流与参考电流之比很小的场合,因为那种场合如果用多个晶体管(类似第二个图的方式)将会占用很大的面积,这个电路只要做一个电阻即可。

网友:
前面一个帖子,匆忙中将那个方程的求解过程讲反了,更正一下: 这是一个超越方程,通常是已知参考电流与输出电流可以解出电阻R,反过来已知R和参考电流求输出电流的话只能逐次逼近求解。

网友:
以第三图为例,已知参考电流为20微安,需要的输出电流为10微安,则有10uA*R=26mV*ln(20uA/10uA),由此可解得R=1.8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击的小角色 发表于 2020-10-28 11:02 十分感谢~~  这两个图已经看明白了,下面那个输入 输出比能 ...

真的太感谢了。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