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电流检测

楼主:
各位友友,如果想同时检测16路电流或电压,有没有简单方便的电路设计,请指教(初步想法单片机+AD芯片)

网友A:
同时检测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需要16路完整的前向通道和AD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时检测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需要16路完整的前向通道和ADC。

你好,那有没有资料或设计参考呢

网友:
为什么要 “同时” 检测?两路信号之间相差数微秒就不行吗?如果允许相差数微秒,那就容易多了。

一定要 “同时”,可以考虑用多片 “采样-保持” 芯片,同时采样,轮流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那有没有资料或设计参考呢

这个去找找工控方面的书看看吧,多路数据采集系统是工控领域很常见的产品。

网友:
st mcu上的多个ad就可以同时监测,如果要求不是那么严格,一个ad切换输入通到也可以做到同时检测。我相信,只要多个ad集成在一个芯片上都能做到同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