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46更换更大点电容后电压变正常了

楼主:
按照电路图贴片,最后VCC3V3处的电压不是3.3V,是4.6V。C46由22pF更换为330pF的电容后VCC3V3处的电压为3.3V(所需电压为3.3V)。为什么?

网友:
有的电路板C46使用22pF电容可以得到3.3V电压,有的C46电容需要更换更大一些的电容。

网友A:
反馈端电容太大会影响性能,看看FB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B:
这个很可能跟你的PCB设计相关。输出采样电路在PCB上的布局走线很有讲究,如果分布参数控制不好,输出误差较大、纹波增加甚至发生振荡都可能会出现。另外,图中没有滤波电容,这个也是必须的,且同样有讲究,包括电容种类、容量和在PCB上的布局走线。输入侧的滤波电容容量也应适当加大。

网友C:
这颗 TI 的LDO芯片底部的散热焊盘,须大面积接地。

输入和输出电容和LDO接地引脚尽可能靠近。手册中强烈建议不要使用过孔和长走线减少寄生电感,走线要短而粗

网友:
参考一下评估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颗 TI 的LDO芯片底部的散热焊盘,须大面积接地。 输入和输出电容和LDO接地引脚尽可能靠近。手册中强烈 ...

输入输出电容是尽可能靠近IC。其他板用图中所示电路没有问题只是个别板子电压没有降到3.3,一开始以为是电阻的问题,测量电阻发现阻值没有错误,把22pF的电容更换330pF之后电压就正常了。我开始以为22pF电容储存的电量不够,但是实际电压是4.6,把我的推测推翻了,就不知道啥原因了。平时维修电路的时候没遇到过电容出现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可能跟你的PCB设计相关。输出采样电路在PCB上的布局走线很有讲究,如果分布参数控制不好,输出误差较 ...

同一批板子,其他板子能正常使用,就个别的板子出现需要更换更大容值电容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反馈端电容太大会影响性能,看看FB波形是否正常。

电容没有用太大的,维修之后用的330pF。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容没有用太大的,维修之后用的330pF。

如果不是批量问题,只有个别芯片出现,很可能是芯片本身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批量问题,只有个别芯片出现,很可能是芯片本身问题了。

芯片换了之后还是4.6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入输出电容是尽可能靠近IC。其他板用图中所示电路没有问题只是个别板子电压没有降到3.3,一开始以为是 ...

5V输入是什么供电的,是否存在过冲

还有,输出电容的ESR有要求, Maximum ESR of the output capacitor is < 1 Ω and, therefore

负载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C:
若是个别芯片质量问题,可以试用代换方法查找一下,还是4.6V说明该问题板子外部电路器件参数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输入是什么供电的,是否存在过冲 还有,输出电容的ESR有要求, Maximum ESR of the output cap ...

电容应该用的X7R或者X5R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若是个别芯片质量问题,可以试用代换方法查找一下,还是4.6V说明该问题板子外部电路器件参数有问题 &nbs ...

不是芯片问题,芯片更换后还是4.6V。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一批板子,其他板子能正常使用,就个别的板子出现需要更换更大容值电容的问题。

这是参数临界的结果。板子的分布参数有轻微差别,器件本身也有离散性。只要出现异常,先在设计方面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参数临界的结果。板子的分布参数有轻微差别,器件本身也有离散性。只要出现异常,先在设计方面找原因 ...

好的,谢谢。

网友:
建议你参考器件手册中要求的PCB设计原则对比检查你的PCB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