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几个问题

楼主:
开关电源的几个问题,如图,那个坛友对开关电源熟悉的,帮忙回复下

网友A:
电压应力是工作电压与额定电压的比值,不同电源场合要求不同,非主要参数
应力越小,成本越高,而应力大寿命短
比如军品的电源的电压应力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应力是工作电压与额定电压的比值,不同电源场合要求不同,非主要参数 应力越小,成本越高,而应力大寿 ...

那这个值是越小越好啊  说明实际的电压和额定的电压相差越大    裕量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