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稳压直流电源电路分析

楼主:
如图,自制一个简易的可调直流稳压电压源。希望稳压源最高是10v,思路是先用10v稳压管v2得到稳定的10v电压,再通过三极管v1的射极跟随,把将近10v的电压取出,再用可调电阻r3进行输出电压的调节。 上电时,v2由于未达到稳压值不导通,此时电压经过r1,r2和v1的be结,和r3到地,形成的电流让三极管v1导通,工作在放大状态。v1先于v2导通,而且此时从输入电源15v出来的电流有两路流过三极管,如图蓝色线,那么v2可以工作的起来吗?

网友:
电路错误,加那个R3电位器想干嘛?旋臂到下端时直接短路了……

网友:
在电路的输出端加个电位器R3来调节输出电压,匪夷所思。

要用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也应该在三极管基极进行调节。

网友A:
另外,V1在此仅仅是一个射极输出器。如果输出电压能够放大后反馈到V1输入端(基极),那么电路稳定性会大为提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V1在此仅仅是一个射极输出器。如果输出电压能够放大后反馈到V1输入端(基极),那么电路稳定性会大为提 ...

先纠正由二楼指出的问题,如图,在发射极串接r3和可调电阻r4。 设计思路是:当v2被导通,则射极跟随,在发射极得到9.3v的稳定电压。调整r4大小,获取不同的输出。 之所以选择在射极输出,是因为输出电压是9.3v,而且发射极电流大,可以看做成一个电压源,这样r4的大小变化,不会影响电压源电压值。 如果按照3楼的说法,在基极进行分压调压,则有可能改变稳压管上的电压,如果电压小于10v,则稳压管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纠正由二楼指出的问题,如图,在发射极串接r3和可调电阻r4。 设计思路是:当v2被导通,则射极跟随,在 ...

把这个图的元件参数标出来,用Tina-TI或Multisim,验证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纠正由二楼指出的问题,如图,在发射极串接r3和可调电阻r4。 设计思路是:当v2被导通,则射极跟随,在 ...

“这样r4的大小变化,不会影响电压源电压值”

既然R4大小变化不会影响电压值,一楼要求的 “自制一个简易的可调直流稳压电压源” 还能够调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纠正由二楼指出的问题,如图,在发射极串接r3和可调电阻r4。 设计思路是:当v2被导通,则射极跟随,在 ...

在5楼,你增加了一个电阻R3,试图通过R3和R4分压来调节输出电压Vout。但要知道,Vout处所接的负载变化,R3和R4分压值也变化,这就无法实现 “稳压” 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纠正由二楼指出的问题,如图,在发射极串接r3和可调电阻r4。 设计思路是:当v2被导通,则射极跟随,在 ...

“如果按照3楼的说法,在基极进行分压调压,则有可能改变稳压管上的电压,如果电压小于10v,则稳压管不工作。”

我说 “要用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也应该在三极管基极进行调节”。又没有让你改变稳压管两端电压。在三极管基极进行调节,是用电位器对稳压管两端电压进行分压供基极。因为基极电流远小于发射极电流(当然也小于负载电流),故基极电流变化对分压比影响较小。如果加放大,影响更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r4的大小变化,不会影响电压源电压值” 既然R4大小变化不会影响电压值,一楼要求的 & ...

这个确实是可以调节的,可能我的意思表达不清楚,我说的是r4变化,不会使得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有所变化,保持在约10v,实际是9.3v。但是r4变化后,和r3一起对9.3v进行分压,去r4上的电压,不就是可以调节的输出电压了吗。另外,您说的输出带载问题,是要考虑,现在我只是取r4的电压当作一个参考电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是可以调节的,可能我的意思表达不清楚,我说的是r4变化,不会使得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有所变化, ...

稳压电源的负载是变化的,R3R4联接处的电压也随之变化。

你用R3R4分压来调节输出电压,已经失去了稳压的意义。该电路对输入电压(+15V)的变化有稳压作用(三极管发射极电压变化远小于电源电压的变化),但对负载变化则完全没有稳压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是可以调节的,可能我的意思表达不清楚,我说的是r4变化,不会使得三极管的发射极电压有所变化, ...

如果是直接使用,建议使用LM317。

如果是为了学习,先看看下面这图。这是带放大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但调节范围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接使用,建议使用LM317。 如果是为了学习,先看看下面这图。这是带放大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

好的,谢谢,在我5楼图中,会不会出现电流大多从三极管流过,导致稳压管不能工作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在我5楼图中,会不会出现电流大多从三极管流过,导致稳压管不能工作的可能?

"在我5楼图中,会不会出现电流大多从三极管流过,导致稳压管不能工作的可能?"

没有这种可能。稳压管是15V电源电压经R1供电,与三极管没有多大关系。只要电源电压够高,稳压管中就应该有足够电流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接使用,建议使用LM317。 如果是为了学习,先看看下面这图。这是带放大的可调直流稳压电源, ...

对于12楼的电路图,如本楼图,重新编号 这个电路说是带放大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 (1)放大是指,Q1工作在放大状态,发射极电流ie在输出端三个电阻R3,4,5上形成的压降大于输入vin? (2)可调方面,若Q2基极电压小于稳压管VT1的稳压值,则输出Vout可以达到最大值。若调节r4旋钮,Q2基极电压大于稳压管值,则Q1的基极电流会减小,则ie减小,总体输出电压就减小。是这个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12楼的电路图,如本楼图,重新编号 这个电路说是带放大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 (1)放大是指,Q1工作 ...

(1)放大是指三极管Q2工作于放大状态。

Q1发射极电流在输出端三个电阻R3,4,5上形成的压降不可能大于输入Vin。如果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那只有开关电源才能够做到,线性稳压电源是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12楼的电路图,如本楼图,重新编号 这个电路说是带放大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 (1)放大是指,Q1工作 ...

(2)可调方面,是R3R4R5分压值与VT1稳压值加上Q2基极-发射极压降进行比较,其差经Q2放大后送Q1基极,从而影响输出电压Vout。这是个负反馈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12楼的电路图,如本楼图,重新编号 这个电路说是带放大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 (1)放大是指,Q1工作 ...

“若调节r4旋钮,Q2基极电压大于稳压管值,则Q1的基极电流会减小,则ie减小,总体输出电压就减小。是这个原理?”

差不多。你仅仅是没有考虑Q2基极-发射极之间电压。此电压应该与稳压管两端电压叠加,再与R3R4R5分压值进行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12楼的电路图,如本楼图,重新编号 这个电路说是带放大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 (1)放大是指,Q1工作 ...

实际上,12楼图或者15楼图,就是一个直流负反馈放大器,其输入信号就是稳压管两端电压。能够看出这一点,整个电路工作就算完全弄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12楼的电路图,如本楼图,重新编号 这个电路说是带放大可调的直流稳压电源 (1)放大是指,Q1工作 ...

12楼电路,输出电压调节范围比较小。如果需要使输出电压范围更大,例如输出电压可以从零开始起调,那么此电路还需要改进,甚至需要增加辅助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