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onFX运行过程中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

楼主:
本以为经过这几天的调试MotionFX应该可以跑起来了,没想到又在这个问题上翻车。

最初的时候使用STM32CubeMX生成STM32F411CE的工程,配置成包含MotionFX库,然后在里边加了传感器的驱动。

但是基本上执行完MotionFX_update函数后再调用传感器驱动就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经过层层筛查发现是传感器的stmdev_ctx_t里的指针被修改了。

后来又重新生成一个干净的工程,只使用MotionFX库不读取传感器数据,然后在执行MotionFX_update函数前设置一个变量addr,运行MotionFX_update前打开内存窗口

查看addr的值正常,然后执行完MotionFX_update后addr的数据就被篡改了,同样被篡改的还有其它内容数据,这是为什么会进HardFault_Handler的原因。

然后怀疑是堆栈设置的太小了,把堆栈加大,执行完MotionFX_update内容数据就被篡改的问题解决了,回到原来有传感器驱动的工程里这个问题也不见了。

但是程序运行一会儿后还是会进入HardFault_Handler,如果把和MotionFX相关的函数去掉程序可以一下重复读取传感器数据,证明其它代码是正常的。

现在想不出其它解决办法了,希望有遇到类似问题的麻烦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有问题只要一发贴就能快速解决

最后测试发现程序是因为我反复执行MotionFX_manager_MagCal_run函数后在某次后死掉的

仔细查看代码发现我没有执行MotionFX_manager_MagCal_start函数

现在问题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执行MotionFX_update内存被篡改,进入HardFault_Handler是因为栈内存设小了,改大即可。

第二个问是如果改完Stack还是出现类似情况,是因为我漏掉了MotionFX_manager_MagCal_start函数,类似问题如果库里的相应的函数加一个判断,然后返回对应的错误代码对未来的调试应该会更有帮助。

网友:
果然还是堆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