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RAM、SRAM、DRAM、RRAM、FRAM、flash、种类如此多,如何去区分

楼主:
ROM、RAM、SRAM、DRAM、RRAM、FRAM、flash、种类如此多,如何去区分

网友A:
了解这些的目的想做什么,应用?or 拓展知识结构?

列的还不够
光说ROM,就有ROM(专用掩膜板)、PROM(可一次性编程 ROM)、EPROM(紫外线擦除可改写 ROM)、EEROM(电擦除可改写 ROM)、flash ROM(快闪 ROM),,

网友B:
作用都是用来存储数据的。

提到的那些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类,

  • 只读存储ROM,数据一旦写好无法更改。一般soc芯片的BootLoader程序使用ROM来固化一些初始化代码,这部分是芯片做好了以后无法修改的,用户也访问不到。其他的还有OTP一次编程的ROM,一旦写入,不可修改。只能读,还有PROM,EPROM,EEPROM等,需要用其他特殊手段进行擦除再写入,比如紫外线擦除,电可擦除等。
  • 随机存储器RAM,可读可写,但是掉电之后数据丢失,这个有SRAM,DRAM,SDRAM等
  • 非易失性存储器,闪存等,有nor flash,nand flah等; 可以正常的读写,数据掉电不丢失
  • 目前还有读写速度接近于RAM的产品,而且数据是非易失性的,比如FRAM铁电存储器,RRAM,忆阻器Resistive Random Access Memory,利用电阻特性存储数据的,FRAM和RRAM特点是掉电数据不丢失,同时读写速度接近于传统DRAM,可以随机读取。比如cy有FRAM,国内清华系的一家公司在做RRAM。

这些东西搜一下就行了,介绍的很清楚,很容易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这些的目的想做什么,应用?or 拓展知识结构? 列的还不够 光说ROM,就有ROM(专用掩膜板)、PROM ...

因为看规格书的时候  会看到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用都是用来存储数据的。 提到的那些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类, 只读存储ROM,数据一旦写好无法更改。 ...

百度了  太啰嗦

网友:
那就不停地搜到,如何搜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也是一项技能。。。

网友C:
叫法上就能区分,都是缩写,你把完整的英文全称搜出来就知道说的什么意思了。

其实就是2类ROM与RAM,ROM掉电非易失,RAM掉电易失。

FRAM就比较特殊了,是掉电非易失的RAM结构的存储器,但是写入都是有寿命的,如果像用普通RAM一样反复读写它其实有点不靠谱,寿命到了就变成普通的RAM,掉电易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叫法上就能区分,都是缩写,你把完整的英文全称搜出来就知道说的什么意思了。 其实就是2类ROM与RAM,ROM ...

说白了  还是ROM好  怎么不都用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