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微波电路工程基本电路设计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如图所示:采用无源偏置方式,在设计偏置电路时,特别对高速开关电路,要考虑偏置电路中旁路去耦电容、分压电阻对开关速度的影响,确保偏置电路中RC时间常数要小于开关最快速度时间。另外要保证电阻的耐功率容限,建议实际工作时,电阻最大工作功率小于其额定值的2/3.降额使用,保证可靠性,偏置电压可以是正压也可以是负压,根据具体指标而定。

网友:
无源偏置电路常常由2-5个电阻和晶体管适当组成,2图电路具有低阻抗,便于采用薄膜或厚膜电阻。3图利用一个发射极旁路电阻,可用在微波低波段,而且这个旁路电阻提供了更好的稳定性

网友:
偏置电路的目的是是得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点稳定,上图就是常用的双晶体管有源偏置电路,

从温度补偿来看,无源偏置成本低廉且能得到满意的结果。而当直流增益变化较大时,能自动提供温度补偿的只有有源偏置。有源偏置实质上是微波晶体管集电极电路的反馈环,通过调节基极电流保持集电极电流的恒定,因此有源偏置电路能使静态工作点更稳定,适用于低噪声或高功率放大器应用。

网友A:
第一张图非常系统的总结了知识架构

网友B:
这个好,把射频微波电路中的基本电路都梳理出来了。想要学习这块的网友可以根据这个图一点点的一个个电路啃过去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把射频微波电路中的基本电路都梳理出来了。想要学习这块的网友可以根据这个图一点点的一个个电路啃 ...

我就是这么想的   快速消化公众号之类的速食产品  不如回过头来自己梳理一遍   万物之根源在于基础   万丈高楼平地起嘛   一步一步的走   回头自己也跟着在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非常系统的总结了知识架构

大概看了几个书  再结合工作经历  书本确实不错

网友:
普遍的常规偏置电路  从电路就可以看出   很直接

网友:
温度补偿电路  二极管

运放  先后主次电路

网友:
无源微带线 基本都没啥  最主要的就是 :

微带线的特征阻抗范围在20~120Ω间  ,上限产品容差决定,下限由出现的高次模决定。具体到管子的几Ω有特殊而定  (做宽带匹配、涉及到端口史密斯原图匹配)

网友:
最常见的收发开关应用电路

根据图示,发射状态下二极管正偏,串联二极管呈现低阻,接通发射机,并联二极管短路,对天线而言是开路,同时保护接收机。发射机损耗和接收机的隔离度决定于二极管的结电阻,如果Rs为1Ω,预计可得到30dB的隔离度,小于0.2dB的插损和10%的带宽。

射频开关的主要指标为工作频率、带宽、插损、隔离度、开关速度、驻波、控制方式。

网友:
我记得在两年前发个分享个一个帖子  关于二极管的很多用途   在学习的时候么有注意  因为不曾涉及到  结果在工作中  都有应用  所以还是可以关注学习的  书本上的提示 都比较实在

二极管的7种用途

网友:
这个电路也比较常用  在前馈和预失真电路里面   比较常见   不过稍微复杂一点点   90°~180° 连续可调模拟移相器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总结前面的   这个是具体应用  前面是固定衰减器      后面是二极管作为AGC  π型衰减器   最后为直接偏置型电路

网友:
LNA

FET(PHEMT)

BJT(HBT)

  1. 较高的栅极电阻和热噪声,噪声性能主要决定于栅极几何结构
  1. 散弹噪声

  1. 最佳噪声偏置接近于最大增益偏置
  1. 最佳噪声偏置低于最大增益偏置,二者需要折中
  1. 较低的Re[YOPT]
  1. 较高的Re[YOPT]
  1. 需要ESD保护防止栅极击穿
  1. 需要压载电阻便于散热
  1. 由于低频增益高易引起低频自激
  1. 较高的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