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8串口寄存器LSR的OE位如何清零

楼主:
邀请:@rain   @莫恩   @黑衣人   @scnugfs   @dontium   @xu__changhua   @辛昕   @绿茶   参与回复

各位大神,我在开发TMS320C6748的串口中断接收和轮询发送代码中遇到了串口寄存器LSR(队列状态寄存器)的OE位为1,无法清除。我估计是因为过载错误造成的,因为我的串口每5毫秒接收一帧59个字节的数据。

网友A:
波特率多少?5ms确实不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多少?5ms确实不慢了。

波特率230400,我计算了,够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多少?5ms确实不慢了。

老师,TMS320C6748本身456MHZ,串口2分频即228MHZ,每5毫秒59Byte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TMS320C6748本身456MHZ,串口2分频即228MHZ,每5毫秒59Bytes

波特率,不是运行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不是运行频率

这个我知道,谢谢您的提醒!您这边对TMS320C6748的LSR寄存器有什么见解吗?例如它上面的位入户才能清零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谢谢您的提醒!您这边对TMS320C6748的LSR寄存器有什么见解吗?例如它上面的位入户才能清零等 ...

具体你要看用户手册的寄存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