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BQ4050做大电流保护板(40A-80A),电量精度怎么样,有没有电量跳变

楼主:
如题,求助各位大佬,请大佬不吝赐教,用在储能电池上面,1000W 4串电池组

网友A:
楼主所述的储能电池是锂电吧

BQ4050只是可以最大做4串锂电池,即16.8V的电压

要做到1000W ,最多也不到60A,设计的容量多大,每节锂电准备要并多少

网友A:
TI 的电池管理在精度是没有问题,只看自己设计的要求了

想说的是BQ4050最大支持29000mah的电池容量

Battery capacity (Max) (mAh)29000

计划设计的负载,40A-80A能持续多少时间放电呢

网友A:
如果容量够用,增加串,可以选BQ34Z100-G1

想增大容量可以选BQ78350-R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所述的储能电池是锂电吧 BQ4050只是可以最大做4串锂电池,即16.8V的电压 要做到1000W ,最 ...

嗯  ,  是锂电的,便携式储能电源电池包,电池单节按照3.6V算  4串14.4V,500W的话要用到35Ah的电池包了,铁锂电池容量更大了,最大29Ah可能不太适合项目哦,300W以内还行,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 的电池管理在精度是没有问题,只看自己设计的要求了 想说的是BQ4050最大支持29000mah的电池容量 & ...

是啊,计划是多个产品使用,100-1000W项目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容量够用,增加串,可以选BQ34Z100-G1 想增大容量可以选BQ78350-R1

大哥,咨询一下,BQ4050做保护板,大电流采样、电量这块精度怎么样,长期使用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咨询一下,BQ4050做保护板,大电流采样、电量这块精度怎么样,长期使用的情况下

没用4050做过80A这么大放电的

所说的精度指哪方面,是剩余电量,还是过充过放延时,有什么具体指标

网友A:
4050的手册的主要参数,所谓的精度是在–40°C至85°C下保证的,除非超出温度

在3楼说过,这颗只能最大29000mAh ,按楼主的放电量,如果是长时间放电负载,显然容量是不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50的手册的主要参数,所谓的精度是在–40°C至85°C下保证的,除非超出温度 在3楼说过,这 ...

明白,我需要做一块显示屏,显示当前电量、剩余使用时间、放电功率这些,这些参数我想让电池板直接提供给主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