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 eMiniBoard测评】USB测试

楼主:
我上一节列出了环境搭建的说明

我申请这块开发板的主要目的是玩玩USB,所以先测试USB功能

先下载官方示例程序看一看

在官方示例包中如下路径:    MM32F013x_Samples\LibSamples\USB\USB_HID_Suspend

程序包在上一节中已有下载连接。

先说一些要修改的:

在示例包中修改usb_desc.c文件中的一些USB描述符,

如 CustomHID_StringProduct

我将它改成了

const u8 CustomHID_StringProduct[CUSTOMHID_SIZ_STRING_PRODUCT] = {
    CUSTOMHID_SIZ_STRING_PRODUCT,          // bLength
    USB_STRING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e', 0,
    'e', 0,
    'w', 0,
    'o', 0,
    'r', 0,
    'l', 0,
    'd', 0,
    '.', 0,
    'm', 0,
    'm', 0,
    '3', 0,
    '2', 0,
    'H', 0,
    'I', 0,
    'D', 0
};

main代码如下:

    GPIO_Configuration();
    USB_NVIC_Config();
    USB_ClockConfig();
    USB_Init();

    while(1) {

        if(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

				if(!(_GetUSB_CTRL1()&EP1_CTRL_TRANEN)) {
					UserToPMABufferCopy(gTableData, ENDP1,BUFF_SIZE);	//BUFF_SIZE
					_SetUSB_CTRL1(EP1_CTRL_TRANEN | BUFF_SIZE) ; //Loop IN transmission

					for(int i=0;i<0x5fffff;i++){
						__nop();
					}//延时约1秒,默认无延时,

				}

        }
    }

编译,下载到芯片中,

PC端用某HID测试工具进行测试

见图:

HID设备列表中已有该项【eeworld.mm32HID】

选择该项,打开设备,你会发现每隔1秒钟会收到HID的64字节包数据

至此本章节完成,达到预定目标。

下节测试HID收发数据

网友A:
USB传输的最高速率能够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传输的最高速率能够达到多少?

上位机用的别人现成的工具,以后自己写一个就知道了

用的库函数,性能很差,要多优化,估计能到500-800KB/S

网友:
某HID测试工具 是什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