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XL362加速度计的坑

楼主:
以前项目中使用过,不过最近又接触了这个传感器,本来准备使用以前写好的代码直接用,结果各种坑。会在这篇帖子下讲解这次遇到的所有坑,ADXL362真的是非常不稳定,功耗虽然低但是稳定性有待提高。

网友A:
首先先说第一个坑,这个坑估计用过这个传感器的小伙伴也遇到过,就是用着用着突然传感器就不行了,这个坑之前工作中遇到过,后来各种查资料,终于找到原因了,如果低于这个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一定需要掉电一段时间,预计200ms以上(因为有电容的存在),要不然直接给电是不工作的,只有这个芯片供电没有电压时再上电,芯片才能正常工作。这是一个大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先说第一个坑,这个坑估计用过这个传感器的小伙伴也遇到过,就是用着用着突然传感器就不行了,这个坑之 ...

就怪这个芯片功耗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怪这个芯片功耗太低了

功耗是挺低的,但是坑也太多了。还有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先说第一个坑,这个坑估计用过这个传感器的小伙伴也遇到过,就是用着用着突然传感器就不行了,这个坑之 ...

第二坑呢,就是通信问题,不过这有可能是兼容性的问题,使用不同的开发板通信,接收到的内容不同,这是我这次接触ADXL362以来得到的教训。

网友C:
请问楼主用什么芯片带的ADXL362,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玩意,但是我还没有调通,想向楼主请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用什么芯片带的ADXL362,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玩意,但是我还没有调通,想向楼主请教一下

用的NRF52和STM32带的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NRF52和STM32带的这个芯片。

stm32的哪款板子

网友D:
哪个产品用的这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产品用的这颗?

之前是手环中用了这个,这次是测评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