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晶体管的频率特性拓展至极大,需要将发射极电流设定在很大的值

楼主:
就是画线的第一句话,不太理解

楂橀甯

网友A:
对这种宽带放大电路来说,只能使用电阻为集电极负载。而为了实现高频放大,集电极负载电阻数值不能大。既然集电极负载电阻数值不能大(图中为200欧),又要甲类工作,三极管静态电流就必须足够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这种宽带放大电路来说,只能使用电阻为集电极负载。而为了实现高频放大,集电极负载电阻数值不能大。既然 ...

非常感谢 我还有几个问题

1. 只能用电阻作为集电极负载 是不是因为高频时如果使用电容 容抗会改变

2. 为啥高频放大 集电极负载阻值就不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我还有几个问题 1. 只能用电阻作为集电极负载 是不是因为高频时如果使用电容 容抗会改变 ...

“1. 只能用电阻作为集电极负载 是不是因为高频时如果使用电容 容抗会改变”

不是 “高频时” ,而是因为 “宽带”。电阻数值不随频率变化,电容的容抗和电感的感抗都随频率变化。要在相当宽的频率范围内保持负载不变,只能用电阻。如果是窄带,则往往可以用LC谐振回路作为集电极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我还有几个问题 1. 只能用电阻作为集电极负载 是不是因为高频时如果使用电容 容抗会改变 ...

“2. 为啥高频放大 集电极负载阻值就不能大”

因为集电极对基极、集电极对发射极……都有分布电容。这些分布电容也构成集电极负载的一部分。频率高了,电容的容抗就小,电容对电阻的分流作用就变大。为了使集电极负载接近不变(以保持增益不变),负载电阻应该比分布电容容抗小。

网友:
高频电路极间输入输出阻抗基本相差不大,电容耦合要获得增益,舍共发射极何求?

高频电阻的另一个特征是阻抗不大,所以放大器的输入输出阻抗也没法做大(RE上并1nF就是为了减小输入阻抗),为获得摆幅,电流就小不了。

故,低阻抗是因,大电流是果,不谈因只道果。作者逻辑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KafenWong 发表于 2020-10-31 11:36 非常感谢 我还有几个问题 1. 只能用电阻作为集电极负载 是不是因为高 ...

谢谢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 为啥高频放大 集电极负载阻值就不能大” 因为集电极对基极、集电极对发射极…&h ...

谢谢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