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这个电路放大的噪声电压特性啊

楼主:
哪位大佬和我说一下噪声源这些的怎么选择

我的书上之说了将输入端和GND短路,就可以测出噪声电压的频谱。。。但是具体怎么测没有说清楚

网友A:
一般的仿真是无法测电路噪声的,必须基于实物。对于楼主电路,输入对地短路再观察输出信号,可以得到电路的本底噪声。其来源有器件的热噪声,即器件参数受温度影响而发生变化进而对输出的影响,还有来自空间耦合的电磁辐射产生的噪声。要去除后者需要在电磁屏蔽室内测试,且测试设备本身不能有对外的电磁噪声辐射。所以,想精密测试电路噪声需要的条件很高,投入的成本亦非常高。

具体的测试方法其实就是电压测试和频谱分析,只是通常的示波器和频谱分析仪之类无法满足要求,需要专门的设备或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仿真是无法测电路噪声的,必须基于实物。对于楼主电路,输入对地短路再观察输出信号,可以得到电路的 ...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