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SHT11的IIC通信问题

楼主:
MSP430始终接收不到数据,一直以为是代码的问题,今天无意中看到别人的一片文章,才发现问题出在上拉电阻上。DATA线的上拉电阻不能太大,10k不行,换成了1k就没问题了。mark一下,顺便感谢那位作者,附上他的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f5ded30100bf68.html
附上MSP430代码:

在main里调用:

s_connectionreset();
s_write_status();
for(;;)
{
  s_read_temp_and_humi();//读取温度、湿度
}

sht11.h:

enum {TEMP,HUMI};

#define S_DATA_OUT (P6DIR |= BIT3) //P6.5 OUT
#define S_DATA_IN (P6DIR &=~BIT3) //P6.5 IN
#define S_DATA (P6IN & BIT3) //P6.5 DATA
#define S_DATA_LOW (P6OUT &=~BIT3)
#define S_DATA_HIGH (P6OUT |= BIT3)
#define S_SCK_OUT (P6DIR |= BIT4)
#define S_SCK_LOW (P6OUT &=~BIT4)
#define S_SCK_HIGH (P6OUT |= BIT4)

#define noACK 0
#define ACK 1
//adr command r/w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MEASURE_STATUS 0x06 //000 0011 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void s_transstart(void);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unsigned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unsigned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void s_calc_sth11(void);
unsigned char s_measure(unsigned int *p_value, unsigned char mode);
void s_write_status();
void s_read_temp_and_humi(void);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humidity;
float f_temperature,f_humidity;
unsigned char s_read_data(unsigned int *p_value);
unsigned char s_measure_cmd(unsigned char mode);
unsigned char s_error=0;

extern float humi;
/******************************************************************************/
/*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sensor function start */
/******************************************************************************/
// generates a tran××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calculates temperature [懊] and humidity [%RH]
// input : humi [Ticks] (12 bit)
// temp [Ticks] (14 bit)
// output: humi [%RH]
// temp [懊]
void s_calc_sth11(void)

  float rh; // rh: Humidity
  float t; // t: Temperature
  float ttt;
  if(temperature>7000)
  ttt=temperature-7000;
  else
  ttt=7000-temperature;
  t=temperature*0.01 - 39.64-0.00000002*ttt*ttt; //calc. temperature from ticks to [℃]
  rh=(0.0405-0.0000028*humidity)*humidity -4.0; //calc. humidity from ticks to [%RH]
  rh=(t-25)*(0.01+0.00008*humidity)+rh; //calc.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humidity [%RH]
  f_temperature=t;
  temperature=t; //return temperature [℃]
  f_humidity=rh;
  humidity=rh; //return humidity[%RH]
  if((t-temperature)>=0.5)
  temperature+=1;
  if((rh-humidity)>=0.5)
  humidity+=1;
  if(humidity>100) humidity=100; //cut if the value is outside of
  if(humidity<1) humidity=1; //the physical possi××e range

  humi=0.123;
}

void s_transstart(void)

  S_DATA_OUT;
  S_SCK_OUT;
  S_DATA_HIGH; //Initial state
  S_SCK_LOW;
  S_SCK_HIGH;
  S_DATA_LOW;
  S_SCK_LOW;
  S_SCK_HIGH;
  S_DATA_HIGH;
  S_SCK_LOW;
}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void s_connectionreset(void)

  unsigned char i;
  S_DATA_OUT;
  S_SCK_OUT;
  S_DATA_HIGH; //Initial state
  S_SCK_LOW;
  for(i=0;i<9;i++) //9 SCK cycles
  {
    S_SCK_HIGH;
    //_nop();
    S_SCK_LOW;
  }
  s_transstart(); //tran××ission start
}
// writes a byte on the Sensibus and checks the acknowledge
unsigned char s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unsigned char i,error=0;
  S_DATA_OUT;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if (i & value) S_DATA_HIGH; //masking value with i , write to SENSI-BUS
    else S_DATA_LOW;
    S_SCK_HIGH; //clk for SENSI-BUS
    S_SCK_LOW;
  }
  S_DATA_IN;
  S_SCK_HIGH; //clk #9 for ack
  error=S_DATA; //check ack (DATA will be pulled down by SHT11)
  S_SCK_LOW;
  S_DATA_OUT;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error; //error=1 in case of no acknowledge
}
// reads a byte form the Sensibus and gives an acknowledge in case of "ack=1"
unsigned char s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unsigned char i,val=0;
  S_DATA_IN;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
    S_SCK_HIGH; //clk for SENSI-BUS
    if (S_DATA) val=(val | i); //read bit
    S_SCK_LOW;
  }
  S_DATA_OUT;
  if(ack)
  S_DATA_LOW;
  else
  S_DATA_HIGH; //in case of "ack==1" pull down DATA-Line
  S_SCK_HIGH; //clk #9 for ack
  S_SCK_LOW; //release DATA-line
  return val;

/*Write status register:12bit humi,14bit temp*/
void s_write_status(void)
{
  s_connectionreset();
  s_write_byte(MEASURE_STATUS);
  s_write_byte(0x00);
}
// makes a measurement (humidity/temperature)
unsigned char s_measure(unsigned int *p_value,unsigned char mode)

  unsigned char error=0;
  unsigned int i;

  s_transstart(); //tran××ission start
  if(mode==TEMP) //send command to sensor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else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S_DATA_IN;
  for (i=0;i<65535;i++)
    if(S_DATA==0) break; //wait until sensor has finished the measurement
  if(S_DATA) error+=1; // or timeout (~1 sec.) is reached
  *p_value =s_read_byte(ACK);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p_value = (*p_value)<<8;
  (*p_value) +=s_read_byte(noACK);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return error;
}
/***mode:TEMP,HUMI***/
unsigned char s_measure_cmd(unsigned char mode)
{
  unsigned char error=0;
  s_transstart();
  if(mode==TEMP) //send command to sensor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TEMP);
  else
  error+=s_write_byte(MEASURE_HUMI);
  S_DATA_IN;
  return error;
}
unsigned char s_read_data(unsigned int *p_value)
{
  if(S_DATA)
  return 1;
  else
  {
    *p_value =s_read_byte(ACK); //read the first byte (MSB)
    *p_value = (*p_value)<<8;
    (*p_value) +=s_read_byte(noACK); //read the second byte (LSB)
    return 0;
  }
}

// measure humidity [%RH](8 bit) and temperature [℃](12 bit)
void s_read_temp_and_humi(void)
{
  unsigned char error=1;
  while(error)
  {
    error=0;
    error+=s_measure(&humidity,HUMI); //measure humidity
    error+=s_measure(&temperature,TEMP); //measure temperature
    if(error!=0)
    s_connectionreset(); //in case of an error: connection reset
    else
    s_calc_sth11(); //calculate humidity, temperature
  }
}
/******************************************************************************/
/*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sensor function END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ktemp;
  for(ktemp=0;ktemp<k;k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