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34z100 能不能用1毫欧的采样电阻?

楼主:
bq34z100支持最小多大的采样电阻,1毫欧可以用吗?
设计电流在5A以下,0.125mV / 5A = 25mR,也就是说,采样电阻要在25mR之下。

因为回路有低阻抗要求,可以不可以用1mR?

网友:
采样电阻取值可以参考下面的公式
RSENSE < V(SR) / IMAX

V(SR)最大0.125mV

不推荐使用1mOhm的电阻,引脚上的噪声可能会比电阻器两端的实际电压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