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82 耐压

楼主:
AD7682 模拟输入端IN0的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少,是指耐压,超量程后不损坏芯片

网友:
你说的是极限参数,先看器件手册,如果没有只能去问厂家。做设计时,按电源轨做极限范围约束,需保护时,用肖特基二极管对电源和地进行钳位。

网友A:
AD7682我焊了3块都坏了,一个SDO和地短路,一个SDO和VCC短路,另一个REF和GND只有100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7682我焊了3块都坏了,一个SDO和地短路,一个SDO和VCC短路,另一个REF和GND只有100欧姆

SDO和REF并非模拟输入端,应该不存在外部强干扰导致过压的问题,先检查焊接,可能是焊接不良导致的短路,并非器件内部短路。确认是否内部短路可拆下芯片测量,仍然短路才能说明芯片坏了,那就需要检查你的焊接设备是否存在漏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