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H和VOL是啥

楼主:
图上的VOL和VOH 是啥,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电源和地。。。

网友A:
就是器件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的电压,电压值与器件特性和负载有关,通常接近于电源和地

网友:
V是电压,O是输出,H是高,L是低。

VOH就是电压输出高,VOL就是输出电压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器件输出高电平和低电平的电压,电压值与器件特性和负载有关,通常接近于电源和地

那么vol和voh应该就不是一个固定值吧 是不是需要在实际电路里面测出来

网友:
表示逻辑输出电压最小值和最大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vol和voh应该就不是一个固定值吧 是不是需要在实际电路里面测出来

对确定型号器件,输出高电平和输出低电平基本上是固定值(仅随负载电流而变化)。在器件说明书中一般都可以查到。

网友:
VIH是输入高电平 VIL是输入低电平 VOH是输出高电平 VOL是输出低电平 电平:是指两功率或电压之比的对数,有时也可用来表示两电流之比的对数

网友:
VIH是输入高电平 VIL是输入低电平 VOH是输出高电平 VOL是输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