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IO口一般可以设置为三种状态

楼主:
关于单片机的IO口一般可以设置为三种状态  高或者低或者高组态  一般的输入/输出高操作寄存器写入0XFF    输入/输出低操作寄存器写入0X00,那么疑问来了  要是输入输出高阻应该写入什么值呢?输入输出高或者低或者高阻,这样组合起来有2^3=8种情况  输入输出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图中是51单片机。51单片机I/O口只有两个状态:为1(高电平)或者为0(低电平)。

网友:
对51单片机的P0口来说,不能输出为1(高电平),因为P0口作为I/O口使用时内部没有上拉电阻。P0口作为I/O口使用时,必须在外部加上拉电阻,如图中R1。

网友A:
楼主可以查一下,STC的51单片机的IO口可以设置为高阻态。

修改PnM0和PnM1的值来设置其状态,当PnM1 PnM0=10时对应的IO即为高祖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查一下,STC的51单片机的IO口可以设置为高阻态。 修改PnM0和PnM1的值来设置其状态,当PnM1 PnM0 ...

你这两个是寄存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