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E401Y单片机智能小车PID调速代码

楼主:
* MSP432E401Y
 * Description:PID处理函数
 * 引脚:
 *
 * Author: Robin.J
***************************************************************************/
#include <PID.h>
#include "ti/devices/msp432e4/driverlib/driverlib.h"

float iError_l , iIncpid_l; //当前误差
float iError_r , iIncpid_r; //当前误差

float variable_l;
float variable_r;
extern int ch_l,ch_r;
//extern float ch;
//PID初始化
void IncPIDInit(void)
{
    sptr->SetPoint_l    = 30.0;
        sptr->SetPoint_r    = 30.0;         //设定值

    sptr->LastError_l = 0;      //前1次误差值
    sptr->PrevError_l = 0;      //前2次误差值

        sptr->LastError_r = 0;      //前1次误差值
    sptr->PrevError_r = 0;      //前2次误差值

    sptr->Proportion_r = 0.4;//0.5;//0.8;       //比例
    sptr->Integral_r     = 0.024;//0.026;//0.15;    //积分
    sptr->Derivative_r = 0.0;       //微分

        sptr->Proportion_l = 0.8;       //比例
    sptr->Integral_l     = 0.15;    //积分
    sptr->Derivative_l = 0.0;       //微分

        sptr->A_r = sptr->Proportion_r + sptr->Integral_r + sptr->Derivative_r;
        sptr->B_r = -(2*sptr->Derivative_r + sptr->Proportion_r);
        sptr->C_r = sptr->Derivative_r;

        sptr->A_l = sptr->Proportion_l + sptr->Integral_l + sptr->Derivative_l;
        sptr->B_l= -(2*sptr->Derivative_l + sptr->Proportion_l);
        sptr->C_l = sptr->Derivative_l;

    sptr->iError_l = 0;     //当前误差
        sptr->iError_r = 0;

    sptr->iIncpid_l=0;          //增量误差
        sptr->iIncpid_r=0;

        sptr->limit = 49;

}
/* 左轮PID控制*/
float IncPIDCalc_l(float NextPoint)
{
  if(ch_l != 0){
    sptr->SetPoint_l = ch_l;
    iError_l = sptr->SetPoint_l - NextPoint; //增量计算
  }else{
    return 0;
  }

//    iError_l = sptr->SetPoint_l - NextPoint; //增量计算

   sptr->iIncpid_l =(sptr->A_l * iError_l //E[k]项
             + sptr->B_l * sptr->LastError_l //E[k-1]项
             + sptr->C_l * sptr->PrevError_l); //E[k-2]项

   variable_l =iError_l -  sptr->LastError_l;

    sptr->PrevError_l = sptr->LastError_l;   //存储误差,用于下次计算
    sptr->LastError_l = iError_l;

/*PWM limiting function, PWM value is 80, minimum is 0
*/
//    if(sptr->iIncpid  >= 0)
//    {
//      if(sptr->iIncpid <= sptr->limit){
//
//        sptr->iIncpid += (pwm_set*100);
//      }
//      else{
//        sptr->iIncpid = (int)(sptr->limit + pwm_set * 100);
//      }
//    }
//    else if(sptr->iIncpid < 0){
//
//            if(sptr->iIncpid >= -sptr->limit){
//
//               sptr->iIncpid += (pwm_set*100);
//              }
//            else{
//
//              sptr->iIncpid =(int)(pwm_set-sptr->limit);
//            }
//
//    }

        if(sptr->iIncpid_l >= sptr->limit)
    {
      sptr->iIncpid_l = sptr->limit;

      }
      else if(sptr->iIncpid_l < -sptr->limit){

        sptr->iIncpid_l = -sptr->limit;
      }

  return(sptr->iIncpid_l);                         //返回增量值

}

/* 右轮PID控制*/
float IncPIDCalc_r(float NextPoint)
{
    if(ch_r != 0){
    sptr->SetPoint_r = ch_r;
    iError_r = sptr->SetPoint_r - NextPoint; //增量计算
  }else{
    return 0;
  }

    //iError_r = sptr->SetPoint_r - NextPoint; //增量计算

   sptr->iIncpid_r =(sptr->A_r * iError_r //E[k]项
             + sptr->B_r * sptr->LastError_r //E[k-1]项
             + sptr->C_r * sptr->PrevError_r); //E[k-2]项
   variable_r =iError_r -  sptr->LastError_r;

    sptr->PrevError_r = sptr->LastError_r;   //存储误差,用于下次计算
    sptr->LastError_r = iError_r;

    if(sptr->iIncpid_r >= sptr->limit)
    {
      sptr->iIncpid_r = sptr->limit;

      }
      else if(sptr->iIncpid_r < -sptr->limit){

        sptr->iIncpid_r = -sptr->limit;
      }

  return(sptr->iIncpid_r);                         //返回增量值

}
/******************* (C) COPYRIGHT 2018 DY EleTe *****END OF FILE************/

网友:
 演示看看效果啊

网友:
参考一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z4y1o7Lv/

网友:
位置是靠红外光电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