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HC-05与51单片机的连接

楼主:
实验结果
手机安装HC-PDA-ANDROID.apk软件后,开启系统。手机打开蓝牙可以搜索到蓝牙芯片并可以连接,连接码为1234。系统开启后数码管全0,继电器低电平,LED灯不亮。

手机连接到系统后,扫描二维码,得到一串数字后,输入该串密码,得以解锁继电器。输入密码,支持断点续传密码,如本次输入“123”,再次输入“456”,即可完成输入“123456”。输入错误可以选择按键S5清空输入后重新输入。单片机暂时内部设置密码为“12345678”。输入密码的过程中,流水灯会展示输入密码的最后一个字符的ASCII码,用于指示传输过程中字符是否正确被接收。如果输入了错误的密码,则会返回一串错误提示消息,并将数码管清空。输入错误的字符后,流水灯全亮。

输入正确的密码后,继电器高电平,LED构成回路后点亮,返回给手机端计费信息和成功解锁提示。数码管开始计时,每10毫秒变动一次,8个数码管两个一组,分别显示小时、分钟、秒、十毫秒。当处于计费状态时,手机端发送数据,返回无法发送的字样。按下按键S4后,停止计费,返回到手机端计时时长和本次费用,数码管清零,等待下次解锁。

二.单片机工作原理

51单片机有P0、P1、P2、P3四个端口。本次实验将其中P0用于数码管的显示数字,P1用于流水灯的显示,P2端口的第1位(P2^1)接在继电器的DIO端,在单片机内控制高低电平。P3端口的第0位连接蓝牙的TX端,是单片机串口的接收端,P3端口的第1位连接蓝牙的RX端,是单片机串口的发送端。按键S4在内部连接P3端口的第2位,为外部中断0。按键S5在内部连接P3端口的第3位,为外部中断1。开启定时器0,设置好计数器的初始值;外部中断0,1打开;串口中断打开,设置好波特率9600,0,0与蓝牙模块一致即可。

串口的中断触发后,需要软件清除RI(接收中断)与TI(发送中断)值为0,SBUF存放串口接收数据或发送数据,在C语言代码中赋值相同寄存器,在物理上分为发送和接收,每次1字节缓冲。

定时器0设置工作方式0,13位计数器,计数到8192。晶振为11.0592MHz,每个机器周期需要12个时钟周期,计数5000次,所以每次进入中断的时间为5000*12/11.0592M=0.00543s,所以每次进入中断时间为0.005秒,数码管需要每10ms进入一次,所以每次加到2的时候,数码管变动。计数器初值为(8192-5000),分别存放入TH0与TL0,高低位。

外部中断直接设置触发方式ITx=0/1低电平触发或下降沿触发后,开启外部中断,EXx=1后,编写相应中断函数即可。

蓝牙模块首先按住复位键上电,即进入AT指令模式,对它输入AT指令进行设置名字、串口波特率、主从回环等后,连接到单片机上即可使用。

三.模块工作原理

二维码扫描APP:

通过谷歌开源ZXing库开发了一款安卓APP,并安装到手机,扫描出数据后通过蓝牙模块输入到单片机中。

扫描后为“12345678”。

蓝牙模块HC-05:

TX连接单片机P3.0口,RX连接单片机P3.1口。

在蓝牙模块连接到单片机上前,首先通过USB-TTL转接器,连接到电脑上后,通过串口调试助手调试。首先进入命令调试模式,输入AT指令,设置模块的参数。

设置蓝牙的名称,用指令

AT+name=”LiMou”\r\n          设置蓝牙模块名字为LiMou,方便后续查找。

设置自动连接模式的串口波特率为9600,用指令

AT+uart=9600,0,0\r\n             设置波特率为9600,停止位1位,无校验位。

用于手机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者,发送密码到密码上,在接入计费系统时,向手机端发送解锁成功标志,并提供计费标准。解锁失败发送解锁失败指示。

测试问题:

如果串口收不到数据,换一个模块。

如果单片机收到数据错误,调整波特率,通过串口助手调节。

继电器模块:

       继电器电源连接VCC,GND接地,DIO连接单片机P2.1端口,继电器的模块的开闭表示单车的开闭锁。在继电器下接入一个LED的小灯,用它的亮灭来表示继电器是否上电,是否已经开锁。

       LED:

连接通过继电器构成回路,长脚(正极)接电源,短脚(负极)接继电器常闭端,继电器公共触点引到地,构成回路,点亮小灯(在继电器DIO高电平时)。

数码管:

       给P1口送编码即可,0-F的编码分别为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其中P2^6为段选通,P2^7为位选通。

用于计时模块和指示通过蓝牙传入的密码数据。

按键:

       根据不同按键连接的端口触发不同的中断,编写对应的中断函数。在本系统中,外部中断0通过独立键盘模块按键S4实现,低电平触发,在计费状态下,停止计费,并向手机发送计费结果。

       外部中断1通过独立键盘模块按键S5实现,下降沿触发,当在非计费状态下,清空数码管显示为全0。

流水灯:

流水灯连接到单片机的P1端口,直接对P1口赋值即可,高电平为灭,低电平亮。用于指示接收数据的ASCII码和错误输入提示,全亮。

51单片机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ock = P2 ^ 1;
sbit dula = P2 ^ 6;
sbit wela = P2 ^ 7;

unsigned char digit_led_pointer = 0;
unsigned char count = 0;
unsigned char opened = 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 数码管0-f表

unsigned char led[] = { 0, 1, 2, 3, 4, 0, 0, 0 };    //存放8个数码管显示的数字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迟函数
{
    while (--i);
}

void clear_digit(void)            //清空数码管,全变成0
{
    unsigned char i = 0;
    for (; i < 8; ++i)
        led = 0;
    digit_led_pointer = 0;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    //通过串口发送到蓝牙模块上,蓝牙模块发送出去一个字节的字符
{
    ES = 0;
    SBUF = dat;
    while (!TI);
    TI = 0;
    ES = 1;
}

void send_str(unsigned char * str)    //通过蓝牙模块发送一个字符串
{
    while (*str != '\0')
        send(*str++);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ig)        //输入密码阶段的显示,在已经输入的密码后续进行输入
{
    led[digit_led_pointer++] = dig;
    if (digit_led_pointer == 8)
    {
        //判断如果输入密码为12345678的话,返回解锁成功
        if (led[7] == 8 && led[6] == 7 && led[5] == 6 && led[4] == 5 && led[3] == 4 && led[2] == 3 && led[1] == 2 && led[0] == 1 && (opened == 0))
        {
            //开锁状态置位
            opened = 1;
            lock = 1;    //开锁继电器,高电平,点亮LED
            clear_digit();
            send_str("price: 1Yuan/min\n");
            send_str("lock successfully!\n");
        }
        else
        {
            delay(10000000);    //输入8位密码后,延迟显示错误密码
            clear_digit();
            //解锁失败
            send_str("lock fail!\n");    //向手机发送提示信息
        }
        digit_led_pointer = 0;
    }
}

//计时模块,每次进入该函数,为10毫秒
void time_add_10ms()
{
    led[7]++;
    //100进位,每次10毫秒
    if (led[7] == 10)
    {
        led[7] = 0; led[6]++;
    }

    if (led[6] == 10)
    {
        led[6] = 0; led[5]++;
    }

    //60进位,为秒数
    if (led[5] == 10)
    {
        led[5] = 0; led[4]++;
    }

    if (led[4] == 6)
    {
        led[4] = 0; led[3]++;
    }
    //分钟数
    if (led[3] == 10)
    {
        led[3] = 0; led[2]++;
    }

    if (led[2] == 10)
    {
        led[2] = 0; led[1]++;
    }
    //小时数,如果100个小时清零
    if (led[1] == 10)
    {
        led[1] = 0; led[0]++;
    }

    if (led[0] == 10)
        clear_digit();
}

//定时器0,为1号中断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if (opened == 1)
    {
        //晶振为11.0592MHz,每个机器周期需要12个时钟周期,计数5000次,所以每次进入中断的时间为
        //    5000*12/11.0592M=0.00543s,每次进入add_10ms函数需要计数2次,所以每次count==2的时候,数码管显示+1
        TL0 = (8192 - 5000) % 32;
        TH0 = (8192 - 5000) / 32;
        count++;
        if (count == 2)
        {
            //达到10ms了
            time_add_10ms();
            count = 0;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ky;

    if (RI)
    {
        RI = 0;        //需要软件清除标志位
        ky = SBUF;    //接收到的数据保存到
        if (opened == 1)
        {
            send_str("can't stop, please press the button S4!\n");    //计费状态不接受输入,并返回提示信息。
            return;
        }
        ES = 0;
        P1 = ky;    //data send to Port 1,通过流水灯显示接收到的数据的ASCII码

        //根据收到的数据进行异常处理或数码管输入
        if (ky >= '0'&&ky <= '9')
        {
            display(ky - '0');
        }
        else if (ky >= 'a' && ky < 'f')
        {
            display((unsigned char)((ky - 'a') + 10));
        }
        else
        {
            //错误数据,流水灯全亮。
            P1 = 0x00;
        }
        ES = 1;
    }
}

void init_uart()
{
    TMOD = 0x25;            //定时器1工作方式2,计数器0工作方式1
    SCON = 0x50;            //串口工作方式1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TH1 = 0xfd;            //串口波特率9600
    TL1 = 0xfd;
    TR1 = 1;             //定时器1工作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F0;    //计数器0方式0
    TL0 = (8192 - 5000) % 32;    //计数5000次
    TH0 = (8192 - 5000) / 32;
    count = 0;
    ET0 = 1;        //开启计时器和中断
    TR0 = 1;
}

void init_EX(void)
{
    EX0 = 1;
    IT0 = 0;
    EX1 = 1;        //开启外部中断 0
    IT1 = 1;          //设置成低电平触发,1为下降沿触发
}

//把计时费用转换成字符串发送给手机端
void num2str(int cost)
{
    while (1)
    {
        if (cost / 10 != 0)
            send(cost / 10 + '0');
        else
        {
            send(cost + '0');
            break;
        }
        cost %= 10;
    }
}

//外部中断0,S4按下停止计费
void Ex0_IRQ(void) interrupt 0
{
    //不在计费状态下没反应
    if (opened == 1)
    {

        int time;
        opened = 0;
        send_str("duration:");
        send(led[0] + '0'); send(led[1] + '0'); send(':');
        send(led[2] + '0'); send(led[3] + '0'); send(':');
        send(led[4] + '0'); send(led[5] + '0');
        send('\n');
        time = ((led[0] + led[1]) * 60 + (led[2] * 10 + led[3]));
        send_str("cost: RMB "); num2str(time + 1); send('\n');
        lock = 0;
        clear_digit();
    }
}

//外部中断1,2号中断,S5按下后清空数码管
void Ex1_IRQ(void) interrupt 2
{
    //不在计费状态下才有反应
    if (opened == 0)
    {
        digit_led_pointer = 0;
        clear_digit();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 = 0;
    //初始化
    init_uart();
    timer0_init();
    clear_digit();
    init_EX();
    lock = 0;
    while (1)
    {
        //显示数码管
        for (num = 0; num < 8; ++num)
        {
            wela = 1;
            P0 = _crol_(0xfe, num);    //选中数码管,循环左移
            wela = 0;
            dula = 1;
            P0 = table[led[num]];
            delay(100);
            dula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