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一股烟,白忙好几天。

楼主:
12V和5V短路的后果

网友:
等于重来  毁灭性故障

网友:
要是电源的正负接反,一般是发烫还不会坏,过压那就多半烧了,只有重来

网友:
还有时间,重头再来

网友:
我看到芯片上有烧焦了

网友:
想起大学的时候,竞赛培训,老师让一哥们做一个面包板运放电路,,不知道是搞反了,还是高压,运放芯片LM358直接爆炸了,声音还不小,吓了一大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