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后波形产生振荡,是什么原因?

楼主:
利用运放进行脉冲波形放大,后端带的是容性负载,根据使用要求需要改变脉冲波形的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等参数。发现上升时间设置小的话(200us),带载后的波形就发生了振荡现象。如下图所示。

但是将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延长的话,振荡现象明显减弱。如下图所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从贴出的波形上看,明显是衰减振荡,即幅度逐渐减小。所以,怀疑这种振荡是放大器输出端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构成的LC谐振回路因电压电流的突然变化所产生。

网友:
是否可以在运放的反馈电阻并一个小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贴出的波形上看,明显是衰减振荡,即幅度逐渐减小。所以,怀疑这种振荡是放大器输出端的分布电感和分布电 ...

如何来解决?是布线的原因还是器件参数选择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何来解决?是布线的原因还是器件参数选择的原因?

既不知道你如何布线,也不知道你采用什么样的器件,实在不大好说 “如何解决”。

在2楼我也只是 “怀疑”,不敢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不知道你如何布线,也不知道你采用什么样的器件,实在不大好说 “如何解决”。 在2楼我也 ...

好的。谢谢你啊。

网友:
业务联系:

QQ:3265386825
e-Mail: yichunscp@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