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有奖直播回顾:适用于视频、转换器、通信的千兆数字隔离器

楼主:
直播时间:10月22日10:00-11:30
直播主题:  适用于视频、转换器、通信的千兆数字隔离器
演讲文档:点此下载
观看回放:点击观看
问答汇总:

1、请问骏龙科技与ADI推出的千兆数字隔离器相比传统的或其他厂家的数字隔离器有哪些突出的优势和特点?
A:主要是稳定行好,ADI隔离器的鲁棒性在业内做的是最好的,最不容易受到干扰,这是ADI隔离器价值最高的
2、高速传输意味着数据量的增大,由此会造成线路、接口还有设备的发热,是不是意味着要使用更多的散热设备来支撑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
A:如果仅仅是隔离器的话,不需要,因为ADI新一代的隔离器在高速情况下功耗非常低,而且是通讯速率越高,功耗越低,(您没看错哦),这个是有ADI的编码器结构导致的。
3、影响数字隔离器全面替代光耦的因素有哪些?
A:主要是价格,目前光耦的价格比数字隔离低很多,因此依然市场体量巨大。
4、高速隔离方案,可以达到多少呢?
A:ADN465X系列 1.1Gbps
5、高速信号隔离最难克服的点在哪里?
A:鲁棒性,对于各种干扰的应对。
6、有自带隔离电源的方案吗?
A:有的,具有代表性的RS485收发器带隔离及隔离电源 ADM2587E 信号隔离加隔离电源如ADUM5401
7、千兆网络什么时候可以实现全球覆盖?
A:好问题!不过这个好像得看电信供应商啥时候肯把千兆网降价,千兆网很早之前就有了,只是费用不太低,一般家庭网络不会主动咨询。
8、千兆数字隔离器理论值是多少?实际值是多少?
A:1.1G,ADI参数手册标注的就是实际的
9、千兆数字隔离器,测试隔离速率可以达到多少?
A:1.1G,ADI参数手册标注的就是实际的
10、高速信号和低速信号的区别在哪里?
A:主要取决于是不是上升沿很陡,也就是说,上升沿越陡,就是个高速信号,反之就是低速信号。 这点要和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区分开
11、数字隔离和模拟隔离有什么区别?
A:信号类型不同,数字隔离隔离数字信号,模拟隔离隔离的是模拟信号,二者不能混用
12、请问数字隔离市场未来的需求会越来越大么?
A:是的,因为模拟隔离的成本相对高而且实现的难度比数字隔离大
13、想要有更快的通讯速度,是不是要硬件本身还有传输线材能达到要求才可以?
A:当然,你可以参考自己用的PC网络,千兆就必须用六类网线 CAT6
14、在视频、转换器和通讯领域,应用到了数字隔离器,还有其他哪些方面有应用到?
A:工业,过程控制,电力,BMS,仪器仪表,汽车,医疗都是大量用到的
15、采用WiFi6的路由器进行传输,线材的要求是不是一定要CAT6?
A:wifi6速率已经超过千兆,CAT6已经满足不了,需要往上走.除非是千兆网口
16、千兆数字隔离器是否会对数据的误码率有影响?
A:基本不会,因为数字隔离信号只有10,内部有算法保证。
17、在医疗领域,采用高速链路有什么作用,让手术的实时影像传输更快?让监测设备的响应时间更短?
A:医疗影像的数据量很大,在数字化医院需要短时间内出片子等应用优势巨大
18、数字隔离器一般通过哪些安全认证?
A:这个不同的隔离器件有不同认证,需要参考具体的DS
19、骏龙科技主要是做什么的?
A:我们是包括ADI\ALTERA\IDT\镁光\英飞凌等厂商的大陆授权代理商,提供销售及相应的技术支持
20、目前千兆的数字隔离器生产工艺是不是很复杂?
A:这个是相对的,目前的工艺已经很成熟了,因此产品的稳定性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验证
21、在工业控制中,很多产品都处于百兆网络的连接,加上旧的终端硬件本身就不支持千兆的网卡,而且根据传输需要,部分已经够用了,是不是意味着没有升级的必要,因为对终端进行升级改造需要考虑兼容性、成本还有系统的稳定性?
A:工控目前还是以低速为主,这个取决于现场整体成本和可以实施性。
22、隔离器损耗如何,响应时间是多少,是否支持宽电压工作
A:数字隔离几乎没损耗,或者就认为他没损耗,响应是ns
23、会讲到关于医疗行业应用中的高速链路隔离要求吗?
A:不会,因为本次主要内容是隔离,不是医疗
24、数字隔离器是否适用于本质安全应用?
A:本质安全涉及到整个系统,而数字隔离是一个器件,它适用于这个应用,但是整个系统的安全性更重要
25、数字隔离器的种类有哪些?
A:IIC SPI UART GPIO LVDS
26、数字隔离器的传输延时受温度的影响大吗?
A:会的 相应在ns级别的影响
27、有没有超低功耗的数字隔离器?
A:有,有专门用于低功耗的
28、如果要做POE功能是否会有影响?或者说有参考设计?
A:ADI有完整的隔离POE方案,包括PD和PE,您可以上官网查看下、
29、带有集成电源的数字隔离器是不是比不带集成电源的数字隔离器要稳定?
A:二者鲁棒性是一致的
30、选用数字隔离器需要看哪些参数指标?
A:输入输出电平,数据速率,功耗
31、千兆的数字隔离器最多支持多少个通道
A:通道取决于客户需要应用到几个,如果不受体积限制,那通道可以无限增加
32、请问数字隔离相较于普通的隔离有哪些优势?
A:集成度高,体积小,最重要的是鲁棒性好
33、目前的数字隔离器是不是大多数都由光耦、磁隔离和电容隔离来实现的?
A:是的
34、哪些应用场景会优选数字隔离器进行隔离?数字隔离器绝缘性能怎么样?
A:需要高可靠性或者安全性的应用会用到,绝缘性非常高
35、传输距离是否有限制,分别有几个等级
A:传输距离取决于协议,和隔离无关
36、贵司的千兆数字隔离器防浪涌么?
A:千兆的隔离器目前不防浪涌,在一些低速隔离(比如485,ADM2795E)是集成了surge功能
37、对EMC的提升效果有测试吗
A:有的,都有详细测试文件
38、数字隔离器一般通过哪些安全认证
A:视频里有提到,很多认证都是通过的,具体的需要看下规格书
39、是否有适合隔离采样模拟电压电流以适合工业传感器的接入?
A:AD4111,正负20V,AD7124,完整模拟AFE前端
40、千兆的数字隔离器影响速度吗?
A:加入隔离会加入延迟,纳秒级
41、请问能打多高的耐压
A:目前最高7500V
42、ADI 数字隔离产品类型有那些?跟同行业产品比有什么优势了?
A:GPIO LVDS IIC SPI URAT, 鲁棒性,可靠性是ADI的优势
43、新型的隔离方式都有哪些?
A:ADI只做一种电磁隔离(变压器隔离)
44、ADI 数字隔离产品类适用于那些场景了?
A:工业 医疗 通信 都是我们主要客户群体
45、采用的隔离方式有哪些?
A:ADI产品都是磁隔离
46、请问贵司的数字隔离器使用寿命是多少年?平均可以提高电路多少性能?
A:寿命理论上是无穷,标注是20年,隔离器不会提高电路性能,因为它是防护器件,不是滤波器这种
47、隔离器有哪些参数
A:输入输出电平 ESD等级 CMTI 功耗 传输速率
48、ADI 千兆数字隔离器跟普通的数字隔离器主要区别是什么了?
A:速率,千兆的延迟非常低,普通的延迟相对高
49、数字隔离器的功率损耗最小是多少?
A:对于信号,您可以认为没有损耗,只有延迟,本事的功耗是需要的
50、信号隔离除了信号完整性 精确性外还有什么优点了?
A:主要是鲁棒性或者安全性
51、ADN465X系列的功耗为多少?
A:具体可以参考数据手册,不同条件下功耗有所不同
52、信号传输速率可以实现多大?
A:1.1Gbps现有产品
53、5G信号 ADI有合适的速信号隔离方案么?
A:模拟端是没有的,数字域可以
54、有采用电容式隔离型号吗,最高绝缘电压是多少伏
A:ADI都是磁隔离,8KV ESD
55、数字隔离器的功耗如何?寿命怎么样?
A:相对于市场面上常用的光耦,我们的功耗要低一个量级,寿命理论上是无穷的(因为是|Au
56、国内对于隔离器件的标准是什么呢?
A:国际上统一的IEC标注,这个国内外是一致的
57、隔离期间一般主要的参考标准有哪些?
A:速率,延迟,鲁棒性
58、光电耦合器和数字隔器有什么区别?
A:原理完全不同,因此速率功耗和可靠性不在一个级别
59、支持哪种双向通信?
A:ADI产品可以支持双向通信,比如ADUM1412 2/2双向
60、请问做认证,这些标准通用不
A:通用,因为ADI产品过认证也是有具体的认证标准的
61、隔离IC会不会增加误码率?
A:几乎不会
62、应用在智能电表通信隔离,ADI 那款型号符合
A:电表上最常用的型号是adum1401/1201,推荐他的下一代ADUM121/141
63、如何选择正确的数字隔离器?
A:通道数,速率,延迟,供电4项
64、ADUM5401是用在 隔离高速信号场合么?
A:不是
65、RS485的隔离IC组网 ,最多能带多少个设备?
A:这个取决于您选的485芯片,隔离器不会影响这个参数
66、ADI 数字隔离产品 在电路中主要起什么作用了?
A:抗干扰 提升整体电路信号传输的稳定性
67、隔离器副变的电源是集成的还是需要单独添加一个隔离电源给副边供电?
A:有集成副边供电的,也有非集成的,按需xuanze
68、能把数字隔离器没用的通道引脚保留为浮置么
A:不建议
69、交流隔离还是直流隔离?是否有低压直流的隔离芯片或者方案
A:隔离的数字信号,交流直流是模拟信号
70、怎么根据数字信号来选取合适的隔离产品了,依据是什么
A:你需要的隔离电压,通道数,通讯速率,供电电压
71、隔离接口芯片EMC性能如何?
A:各个器件都有通过辐射传导测试标准,需要结合电路设计完善
72、隔离接口芯片可以实现多大低传输延时?
A:ns级别
73、一般使用多少位的AD比较合适?
A:隔离数字信号 和使用多少位AD无关,只是保证你的数据传输稳定
74、以太网本身已经有网络滤波器实现了Phy和信号线的隔离,为何ADI还提出这款隔离器用于通信电路?
A:我们的数字隔离 不是隔离以太网的
75、本款方案的隔离器对信号有整形和高低通滤波的功能么?
A:没有,这个是数字隔离,不是模拟信号隔离
76、隔离器隔离过程有多大信号损耗
A:信号几乎无损,因为隔离器是有源的
77、数字隔离器的封装是不是很大?
A:相对于光耦,小很多
78、隔离IC的速度能到多大?会增加传输的延迟么?
A:最高的1.1Gbps ADN465X 有延迟时间的数据 ns级别
79、哪些信号需要隔离
A:比如从前端高压侧采集信号、整体电路需要稳定等
80、数字隔离器全面替代光耦,当前主要有哪些困难需克服?
A:价格,数字隔离比光耦贵好几倍
81、ADI的数字隔离器使用寿命一般可达到多少?
A:标准的是20年,但是理论上是无穷的,因为是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