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 eMiniBoard测评】2a. 发现虚拟串口可能有问题,串口例程也不能接收

楼主:
串口的测评已经有个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6793-1-1.html 但作者用的应该是 独立的 USB转串口模块,而且只测试了“板子主动发送”,没有测板子接收。(原文:接上串口模块,串口模块的RX接开发板的PA9(TX),最后看一下运行后串口显示的内容。)

我本来想先把 printf 调通,然后测ADC,但是,意外发现貌似仿真器的虚拟串口不能接收?以及几个例程里也不能接收?

现象是:短接 TxD和RxD,用逻辑分析仪能看到确实有发送数据,但是都没有接收到。(包括实验了把 D1 短接)

网友:
其他兄弟能不能复现一下?

1. 短接 右下角的 TxD和RxD , 用 PC 发送,能否回环接收到?

2. 寄存器版的 ADC 有printf, 能否用仿真器虚拟的串口接收到?(我确认了是有发送的)
 (....\MM32F013x_Samples\RegSamples\ADC\ADC_BasicExample ...)

原厂的人看到的话,能否复现或者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估计得原厂确认一下状态。

网友:
这个我到时候试一下,当时只测试了发送,但没测试接收,当时没在意

网友:
我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刚开始以为是硬件连接的问题,在看了数据手册后发现PA9\PA10这两个引脚既可以做为TX也可以作为RX,所以硬件上没有问题;后面我尝试跟原厂的工程师沟通了一下,他们回复不建议使用板载的USB CDC的虚拟串口功能;板载上有用端子将UART2直接引出来了,可以外接一个USB转串口调试工具,也可以通过排针将UART1的引脚接到USB转串口工具去调试

网友:
灵动MM32 eMiniBoard开发板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6791-1-1.html

网友:
收到。我这边反馈给灵动

网友:
我上回是直接使用串口模块的,所以没发现这个问题,今天试了一下,确实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