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参考电压和时钟问题

楼主:
单片机的参考电压和时钟问题

1.参考电压来及单片机的转换时钟???不是作者笔误?

2.单片机有很多时钟,不是一般就一个系统时钟和一个实时时钟RTC吗?怎么整那么多出来?有何好处和必要?

3.高级定时器和一般定时器有何区别?百度找了CSDN的文章看了下  啰嗦也没说清楚有何区别-------
https://blog.csdn.net/XL__MAX/ar ... 1000.2123.3001.4430

网友A:
1.参考电压来自单片机的转换时钟???不是作者笔误?

就MSP430而言,参考电压来自参考电压发生器。

2.单片机有很多时钟,不是一般就一个系统时钟和一个实时时钟RTC吗?怎么整那么多出来?有何好处和必要?

十分有必要,这可以由用户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时钟源,比如,需要高精度,稳定的时钟源就要使用外部晶振、需要节省晶振且不需要高精度的时钟,就可以使用内部的DCO振荡器。

网友A:
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有啥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高级定时器和通用定时器有啥区别?

高级定时器除了可以完成通用定时器的功能,还有带死区插入的互补PWM输出功能,用于电机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级定时器除了可以完成通用定时器的功能,还有带死区插入的互补PWM输出功能,用于电机控制。

带死区插入的互补PWM输出功能--------------这个真没看懂  陆总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参考电压来自单片机的转换时钟???不是作者笔误? 就MSP430而言,参考电压来自参考电压发生器。 ...

他这里说的参考电压来自单片机转换时钟,这句话应该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死区插入的互补PWM输出功能--------------这个真没看懂  陆总

网友:
带死区的功能是为了防止上半桥和下半桥同时导通而烧毁,互补PWM就是互为反相的PWM信号。

如图中所以:当Q1和Q4导通,电机顺时针转动;当Q3和Q2导通电机逆时针转动。PWM驱动信号不允许Q1和Q2或者Q3和Q4同时导通,要在上半桥关断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打开下半桥,或者下半桥关断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打开上半桥,其中的延时就是死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uJianchang 发表于 2020-11-6 21:27 带死区的功能是为了防止上半桥和下半桥同时导通而烧毁,互补PW ...

也就是说很多单片机没有死区控制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uJianchang 发表于 2020-11-6 21:27 带死区的功能是为了防止上半桥和下半桥同时导通而烧毁,互补PW ...

对角是不需要延时的是吗?陆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角是不需要延时的是吗?陆总

不用,只需调节PWM控制电机转动速度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很多单片机没有死区控制是吗

低端的单片机一般是没有的,具体还要看芯片手册,可能有一些芯片是专用于这方面的控制也说不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很多单片机没有死区控制是吗

虽然说有的单片机没有带死区控制的功能,你也可以通过自己写程序来实现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有的单片机没有带死区控制的功能,你也可以通过自己写程序来实现啊!

这个单片机编程学起来真是吃力  哎   硬件上手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片机编程学起来真是吃力  哎   硬件上手快多了

硬件比软件难度更大,只是你还没接触到高频和射频方面。

网友:
高级就是在基础的上面增加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功能。基本上控制的输入输出类型也就是那几类,如果没记错的话英飞凌的单片机手册是把定时器归类为“工业控制接口”,很显然,在定时模式、定时触发、定时中断、定时计数,定时精度等方面,各自应用的要求各有不同,但是都不是常规定时器能满足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