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软件编译BLE_Examples下的BLE_Chat,运行后无法搜索到蓝牙信号

楼主:
用软件编译BlueNRG-1_2 DK 3.2.1\Project\BLE_Examples\BLE_Chat\TrueStudio\BlueNRG-1,烧写生成的hex文件,但是没有反应,如果烧写官方已经编译好的\STMicroelectronics\BlueNRG-1_2 DK 3.2.1\Firmware\BLE_Examples\BLE_Chat\STEVAL-IDB007V1M\BLE_Chat_Server.hex则可以顺利连接,并用串口通讯,这两个有什么区别的

网友A:
BlueNRG-1_2 DK 3.2.1\Firmware\BLE_Examples\BLE_Chat\STEVAL-IDB007V1M\BLE_Chat_Server.hex

对应的工程是

BlueNRG-1_2 DK 3.2.1\Project\BLE_Examples\BLE_Chat\TrueStudio\STEVAL-IDB007V1M

编译时确定选择的是Serv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lueNRG-1_2 DK 3.2.1\Firmware\BLE_Examples\BLE_Chat\STEVAL-IDB007V1M\BLE_Chat_Server.hex 对应的工 ...

我用的是Atolloc TrueSTUDIO的软件,和IAR应该没什么区别吧,编译完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BlueNRG-1_2 DK 3.2.1\Firmware\BLE_Examples\BLE_Chat\STEVAL-IDB007V1M\BLE_Chat_Server.hex 对应的工 ...

有一样奇怪的是那个软件除了Client和Server就没有下面3个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Atolloc TrueSTUDIO的软件,和IAR应该没什么区别吧,编译完还是没有反应

连接串口看一下输出,或者用调试模式看一下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