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电解电容寿命计算公式的疑问

楼主:
下图是厂家提供的铝电解电容寿命计算公式

请问图中的实际纹波电流怎么测试呢,还有FF指的是什么参数呢?

网友:
不知楼主所贴资料出处

一般电容纹波电流是在一定频率下的纹波电流

FF是否什么厂家的频率修正系数质量

网友A:
纹波电流要用示波器在电流探头的配合下测试,再根据电容引脚上测得的波形计算或估算峰值电流、平均电流之类的代入寿命公式计算。

FF得查表中所及的“参考目录书或承认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纹波电流要用示波器在电流探头的配合下测试,再根据电容引脚上测得的波形计算或估算峰值电流、平均电流之类 ...

谢谢 你的解答

FF参数 我看了厂家提供的规格书 没发现这个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你的解答 FF参数 我看了厂家提供的规格书 没发现这个参数

这个你得看计算公式文档所指的资料,其它厂家的资料没有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得看计算公式文档所指的资料,其它厂家的资料没有也正常。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