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SP430 CapTIvate™ 触控键盘 BoosterPack

楼主:
BOOSTXL-CAPKEYPAD 是一种易于使用的用于 MSP430FR2522 电容式触控感应微控制器 (MCU)(采用 CapTIvate™ 技术)的评估模块 (EVM)。BOOSTXL-CAPKEYPAD 可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使用 - 配合 LaunchPad™ 开发套件使用、配合 CapTIvate 开发套件 (MSP-CAPT-FR2633) 使用或配合 CapTIvate 编程器板 (CAPTIVATE-PGMR) 使用。

  • 利用 BOOSTXL-CAPKEYPAD,您可以通过添加一个包含 12 个键的电容式触控数字键盘(具有 LED 背光和接近唤醒功能)来扩展您的 LaunchPad™ 开发套件设计。没有 LaunchPad 套件吗?与 CAPTIVATE-PGMR 配合使用时,BOOSTXL-CAPKEYPAD 可用作简单的 CapTIvate 技术评估模块,以连接到运行 CapTIvate 设计中心的主机 PC。甚至可以绕过板载键盘,最多将三个外部电容式传感器连接至 BOOSTXL-CAPKEYPAD,以测试您自己的传感器设计概念。如果您有 CapTIvate 开发套件 (MSP-CAPT-FR2633),那么您可以使用套件中包含的编程器板来评估 BOOSTXL-CAPKEYPAD。
  • 采用 CapTIvate 技术的 MSP430FR2522 MSP430 MCU
  • 利用 LaunchPad 生态系统的 40 引脚 BoosterPack 标准
  • 用于连接 CAPTIVATE-PGMR 的 CapTIvate 编程接头
  • 具有接近传感器的 12 触控按钮数字键盘
  • 用于背光照明的集成 LP3943 LED 驱动器

网友:
采用 CapTIvate 技术的 MSP430™ 电容触控传感 MCU
TI MSP430 MCU 采用 CapTIvate 技术,使得触控设计具有一个集成的功能丰富的电容传感外设。该外设采用高度可靠的超低功耗设计,且不会影响触控功能,使其成为具有流畅 HMI 的电池供电应用的理想选择。可配置的 CapTIvate 外设同样也支持自电容和交互电容的测量拓扑结构,使设计人员可在带单一 MCU 的同一个独特界面的设计中利用每种拓扑的优点。可耐高分贝噪音的全功能可编程 MCU 和全面的生态系统使得带CapTIvate 技术的 MSP430 MCU 从众多电容触控控制器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