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CC2530按键控制灯的亮灭

楼主:
CC2530通用I/O中断

通用I/O引脚设置为输入后,可以拥有产生中断。中断可以设置在外部信号的上升或下降沿触发。P0、P1或P2端口都有中断使能位,对应位于IENn寄存器内的端口所有的位都是公共的,如下:

IEN1.P0IE:P0中断使能
IEN2.P1IE:P1中断使能
IEN2.P2IE:P2中断使能
除了这些公共中断使能之外,每个端口的位都有位于SFR寄存器POIEN、P1IEN和P2IEN的单独的中断使能。 即使配置为外设I/O或通用输出的I/O引脚使能时都有中断产生。当中断条件发生在I/O引脚之一上,P0-P2中断标志寄存器POIFG、P1IFG或P2IFG中相应的中断状态标志将设置为1。不管引脚是否设置了它的中断使能位,中断状态标志都被设置。 当中断已经执行,中断状态标志被清除,该标志写入0.这个标志必须在清除CPU端口中断标志(PnIF)之前被清除。
寄存器总结如下:
P0IEN:P0中断使能
P1IEN:P2中断使能
P2IEN:P2中断使能
PICTL:P0、P1和P2触发沿设置
P0IFG:P0中断标志
P1IFG:P1中断标志
P2IFG:P2中断标志
CC2530中断有关寄存器说明

1、中断使能寄存器:PnIFG

2、端口中断状态标识寄存器:PnIFG

3、端口中断控制

4、端口中断屏蔽寄存器:PnIEN

电路原理图:

分析:需要按一下按键亮一下灯,并采用中断方式。
设置:

灯LED1对应的P1_0引脚为普通I/O、方向为输出
按键S1对应的P0_4引脚为普通I/O、方向为输入
程序:
/**************************************
 * 基础实验只需要添加以下这个头文件即可
 *************************************/
#include <ioCC2530.h>

/***********************************
 * 程序描述:按一下按键亮一下灯
 **********************************/

#define LED1 P1_0
#define KEY1 P0_4

/***********************************
 * 函数描述:初始化LED1
 **********************************/
void LED1Init(void)
{
  P1SEL &= ~0x01;  //功能:普通I/O
  P1DIR |= 0x01;   //方向:输出
  LED1 = 1;        //使其属于灭状态
}

/***********************************
 * 函数描述:初始化按键S1
 **********************************/
void KEY1Init(void)
{
  /*
  即使配置为外设I/O或通用输出的I/O引脚使能时都有中断产生,I/O默认为普通I/O、输出方向
  P0SEL &= ~0x10;   //功能:普通I/O
  P0DIR &= ~0x10;   //方向:输入*/
  P0IEN |= 0x10;    //使能P0_4引脚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IEN1  |= 0x20;    //允许P0口中断
  PICTL |= 0x01;    //下降沿触发
  P0IFG &= ~0x10;   //初始化中断标志位
}

/***********************************
 * 函数描述:毫秒级延迟函数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j;
  for (i = ms; i > 0; i--)
  {
    for (j = 587; j > 0; j--);
  }
}

/***********************************
 * 函数描述:中断处理函数
 * 格式:#pragma vector = 中断向量  中断处理程序
 **********************************/
#pragma vector = P0IN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0_ISR(void)
{
  Delayms(6);  //去除抖动
  if (0 == KEY1){
    LED1 = ~LED1;    //改变LED状态
    P0IFG &= ~0x10;  //清中断标志,清除中断状态标志,要在清除CPU端口中断标志(PnIF)之前清除
    P0IF = 0;        //清中断标志
  }
}

void main()
{
  LED1Init();
  KEY1Init();

  for (;;);
}

注意:每创建一个新工程都要配置IAR(做基础实验), TI CC2530基础实验(普通GPIO操作——点亮led灯) 也有IAR相关配置步骤

CC2530 I/O中断总结:
I/O中断引脚设置:
1、开总中断    EA = 1;
2、I/O端口使能中断,需要设置两种寄存器:IEN1-2(使能整个中断)、PnIEN(使能具体的某个引脚)
3、设置I/O中断触发方式:PICTL寄存器
4、初始化中断标志位
I/O中断引脚处理函数:
完成需要操作的任务后,需要清除中断状态标志位和CPU端口中断标志:PnIFG、PnIF寄存器

网友:
感谢分享,看的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