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 eMiniBoard测评】简易示波器-1

楼主:
关键字:

AD、DMA、HID、USB、C#

通过MCU的ADC采集电压数据,开启DMA采样并通过USB发送PC端

目前MCU端基本可以运行,PC端的C#程序还有些问题

我用了2路AD模拟量,见开发板图纸,RV1,RV2两路可调电阻分别接在AIN1,AIN2上,对应的GPIO引脚是PA1,PA4

初始化GPIO为模拟量功能,引脚复用也得设置,

我是看手册之后直接操作的寄存器,没有用库,库用得有些问题就不想用了

直接操作寄存器比较放心,也能学习过程。

引用复用设置完成后就要初始化AD相关寄存器,

这两路模拟量分别对应的AD1和AD4通道,

另外我开启了AD14,AD15分别是内置温度及内置参考1.2V电压

温度计算公式手册中也有说明,分别是4.801mV/摄氏度

DMA设置非常简单,看手册,设置外设地址,固定,内存保存地址每次+1即可,然后设置10KB的缓存区域

以下是代码

s32 main(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USB_NVIC_Config();
    USB_ClockConfig();
    USB_Init();

	//adc初始化代码
	//gpio初始化
	//pa1 	a1
	GPIOA->CRL&=(3<<6);		//pa1 模拟输入模式
	//pa4	a2
	GPIOA->CRL&=(3<<18);		//pa4 模拟输入模式

	GPIOA->AFRL|=7<<4;		//pa1复用	ADC1_VIN[1]	通道1
	GPIOA->AFRL|=6<<16;		//pa4复用	ADC1_VIN[4]	通道4

	//

	//初始化ADC1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adc时钟需要小于15mhz		72/5=14.4
	ADC1->ADCFG=	(1<<14)		//预分频最低位		最终分频=72/(3+2)
				|	(0<<10)		//通道X采样时间
				//|	(4<<7)		//8位BIT			/12 bit
				|	(1<<4)		//预分频高3位		0x11
				|	(1<<3)		//内部参考电压使能
				|	(1<<2)		//内部温度传感器使能
				|	(1<<0);		//ADC使能

	ADC1->ADCHS=	(1<<15)		//内部参考电压使能
				|	(1<<14)		//内部温度传感器使能
				|	(1<<4)		//通道4使能
				|	(1<<1);		//通道1使能

	ADC1->CHANY0=0x0000FE41;
				/*
				(1<<0)			//通道1
				|	(4<<4)		//通道4
				|	(14<8)		//通道14,温度		平均斜率	4.801 mV/?C
				|	(15<<12);	//通道15,内部参考(1.2V)		//连续扫描
				*/

	ADC1->ANYCFG=3;				//0-3通道
	ADC1->ANYCR=1;				//多通道使能

	ADC1->ADCR=		(2<<9)		//连续扫描模式
				|	(1<<3);		//DMA

	//DMA配置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DMA1_ch1->CCR=	(1<<7)		//执行存储器地址增量操作
				|	(1<<14)		//m2m
				|	(1<<8)		//psize
				|	(1<<10);	//msize
				//|	(1<<5);		//执行循环操作

	DMA1_ch1->CNDTR=dma_size;	//数据传输数量 10kb MCU共16kb
	DMA1_ch1->CPAR=(uint32_t)&ADC1->ADDR1;//外设地址	adc 通道1
	DMA1_ch1->CMAR=(uint32_t)&adc_dma_data[0];//内存地址

	ADC1->ADCR|=	(1<<8);		//开始采样
	//dma开始
	DMA1_ch1->CCR|=1;		//通道开启

	//while(1);

	//fValue = ((float)ADCVAL / 4095) * 3.3; //use 3.3V as VDD
	uint8_t * dma_index_bak=(uint8_t *)&adc_dma_data[0];

	uint8_t * dma_index=(uint8_t *)&adc_dma_data[0];
	uint8_t test_dat[64]={
		0x11,1,2,3,4,5,6,7,8,9,
		0x22,1,2,3,4,5,6,7,8,9,
		0x33,1,2,3,4,5,6,7,8,9,
		0x44,1,2,3,4,5,6,7,8,9,
		0x55,1,2,3,4,5,6,7,8,9,
		0x66,1,2,3,4,5,6,7,8,9,
		0x77,1,2,3
	};
    while(1) {

        if(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

				if(!(_GetUSB_CTRL1()&EP1_CTRL_TRANEN)) {
					UserToPMABufferCopy(dma_index, ENDP1,BUFF_SIZE);	//BUFF_SIZE
					_SetUSB_CTRL1(EP1_CTRL_TRANEN | BUFF_SIZE) ; //Loop IN transmission

					dma_index+=BUFF_SIZE;
					if((dma_index-dma_index_bak)>=(dma_size*2)){

						dma_index=dma_index_bak;
					}
				}

        }
    }
	while(1);

}

然后就是上位机了,下次测试好了连同软件及上位机全部发出来。

网友:
我已经有上位机了,正准备做这个呢,哈哈

网友:
灵动MM32 eMiniBoard开发板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679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