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307E-START】+重归的GD32F307E开发板

楼主:
在第一次申请的时候没能申请到。此次又有了重新申请的机会,才能如愿以偿,实在是一种荣幸呀!

1. 开箱

GD32F307E开发板还依然是那熟悉的透明塑料包装,见图1所示。

图1  GD32F307E开发板及包装

2. 上电测试

GD32F307E开发板有多个USB接口,似乎只有CN100才能为开发板提供电源,且需要将电源开关切换到LINK一侧。

图2  上电效果

上电后,电脑即开始安装驱动,然后并无太大的变化。此时,若按下USER键,则LED1被点亮,再次按下USER键,则LED1被熄灭,此后则依此反复变换。

图3  点亮LED1

3. 程序分析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效果呢?

熄灭还是看一下它的主程序:

int main(void)

    gd_eval_key_init(KEY_WAKEUP, KEY_MODE_EXTI);

    gd_eval_led_init(LED1);

    while(1){

    }

}

由此可知,它是通过按键状态的变化调用中断以控制LED的状态切换。

那LED1和USER键又是占用哪个引脚呢?

由程序和原理图可知,LED1占用的是PC6,而USER键占用的则是PA0。

对LED1和USER键所做的定义为: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6

#define LED1_GPIO_PORT                   GPIOC

#define LED1_GPIO_CLK                    RCU_GPIOC

/* wakeup push-button */

#define WAKEUP_KEY_PIN                   GPIO_PIN_0

#define WAKEUP_KEY_GPIO_PORT             GPIOA

#define WAKEUP_KEY_GPIO_CLK              RCU_GPIOA

#define WAKEUP_KEY_EXTI_LINE              EXTI_0

#define WAKEUP_KEY_EXTI_PORT_SOURCE      GPIO_PORT_SOURCE_GPIOA

#define WAKEUP_KEY_EXTI_PIN_SOURCE        GPIO_PIN_SOURCE_0

#define WAKEUP_KEY_EXTI_IRQn              EXTI0_IRQn

typedef enum

{

    KEY_WAKEUP = 0,

    KEY_TAMPER = 1,

    KEY_USER = 2

} key_typedef_enum;

typedef enum

{

    KEY_MODE_GPIO = 0,

    KEY_MODE_EXTI = 1

} keymode_typedef_enum;

图4  LED1和USER键原理图

4. 开发环境构建

为了测试例程和程序开发,开发环境的构建是必不可少的,以KEIL为例其构建步骤如下:

1)安装KEIL软件,我选的版本是V5.23;

2)下载并安装升级包GigaDevice.GD32F30x_DFP.1.0.1和GigaDevice.GD32F30x_AddOn.1.0.1,以添加芯片支持,见图5所示;

3)为生成目标文件HEX,需按图6进行设置;

4)为进行调试和下载,需按图7和图9所示来设置调试工具类型及烧录算法;

5)为生成目标文件,需对程序进行编译和下载,其效果如图10和图11所示。

图5  添加芯片支持

图6  生成目标文件

图7  设置调试工具类型

图8  激活调试工具

图9  设置烧录算法

图10 完成编译

图11 实现下载

完成开发环境的构建和下载测试,后面的测试及开发工作就会轻松许多,否则一切都白搭!

网友A:
然而这次我申请了AT32F403A,哈哈,希望能够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而这次我申请了AT32F403A,哈哈,希望能够通过~

时间不同,但效果不会有有什么差异。

网友:
别人都走过一轮儿了,写起来会使人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