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直播: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的多电平技术及其优势 直播资料合集

楼主:
直播资料合集

有奖直播: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的多电平技术及其优势

直播回放:

>>点击观看

直播文档:

>>点击下载

直播问答:

1、续航能力有测试报告么?

A:演讲中会提及续航对比测试,请留意,具体的时长与系统设定有关

2、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有多少个型号?

A:MA12040, MA12040P, MA12070, MA12070P。后续还会有新的芯片发布,请持续关注

3、英飞凌的多电平技术在BTL和PBTL模式下分别有哪些工作模式?

A:详见规格书Power Mode。芯片可以对工作模式做4种设定

4、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相比传统的或其他厂家的音频放大器有哪些突出的优势特点?

A:更长续航,更好的THD,以及出色的 音色

5、本次讨论的放大器只是适用于小型的便携式蓝牙音箱么?

A:不仅仅是便携式,一些客户用在了户外用的更大功率设备上,具体实现还是要看热设计

6、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有哪些优点?

A:更长的续航,更好的THD,以及出色的音色

7、音频功放的多电平技术是英飞凌自主研发的么?

A:是的,拥有专利

8、功率范围是多少

A:040大概2x20左右,070大概2x30W左右,具体与散热条件及功率标定方式有关

9、续航时间如何延长?

A:多电平的工作模式自然降低了功耗,特别是日常音频播放状态下。芯片内部通过不同频率设定,也能降低功耗

10、车载方面有应用吗?

A:前装没有

11、这项技术目前成熟么?

A:多电平工作模式本身很成熟,在其他领域是常用设计。在音频领域是比较新的,但Merus已经有很多客户量产了

12、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最大不失真功率是多少?

A:规格书有测试曲线

13、请问这颗音频放大器是放在功放里面还是其他地方?

A:功放

14、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的多电平技术主要创新点?

A:多电平就是主要创新点,带来更长的续航,更好的THD

15、失真度参数是多少

A:规格书有一些测试曲线供参考

16、专利注册的音频功放的多电平技术,有什么特点和优点?

A:多电平工作模式自然达成更长的续航,更好的THD,以及出色的音色

17、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需要哪些外围电路?

A:详见规格书,强调一点,输出电感可使用磁珠

18、音频功放的多电平技术,有自己的专利是吗

A:是的

19、D类音频放大器有哪些优点?

A:更高效率,带来更低成本。具体可baidu

20、专利注册的音频功放的多电平技术,有什么特点和优点?

A:更长的续航,更好的THD,以及出色的音色,并可用磁珠替代输出电感

21、看了开始前的介绍,多电平技术解决了功耗的问题,对于音质方面有影响?

A:音质已经得到了很多大客户的认可。而且 多电平自然可以实现更好THD

22、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跟同类产品有那些技术优势了?

A:更长的续航,更好的THD,以及出色的音色,并可用磁珠替代输出电感

23、是否有I2S接口版本?是否有回采通道以便回音消除处理?

A:040P, 070P。回音消除需要另行处理

24、这系列的芯片可以无散热器设计吗?

A:还是与功率有关,功率器件集成的芯片功率还是受限的

25、infineon的D类功放最大功率可达多少?

A:使用MOS外置,可以实现kw

26、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的多电平技术是什么概念了,能带来那些作用了?

A:见演讲文档

27、500W的芯片是那款呢,正好需要

A:具体请联系Infineon代理商

28、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的多电平技术能带来效率多大的提升了?

A:详见演讲内容,有续航的对比

29、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 适用于多大功率的音响产品了?

A:单芯片可以使用PBTL模式,实现更大功率

30、可以通过全额定功率来实现无滤波器配置吗?

A:在一定THD要求下,可以用磁珠替代输出电感

31、氮化镓?

A:Infineon有400VClass-D GaN器件,以及其他GaN FET

32、该器件支持宽电源电压吗?

A:最高26v

33、使用8Ω扬声器时候最高效率能到多少

A:详见规格书,也可咨询我们的代理商

34、请问那种类形的音质最舒畅

A:更高的工作频率,详见规格书模式设定

35、需要外部散热器吗

A:与功率相关,功率器件集成的IC功率肯定受限

36、何谓多电平功放

A:增加了v/2的电平

37、这技术能提升效率多大?

A:演讲内容有续航能力的对比,请关注

38、英飞凌的多电平技术有哪些优势?

A:更长的续航,更好的THD,以及出色的音色,并可用磁珠替代输出电感

39、电平越多 是不是越难实现

A:芯片内部难度较大,但应用上与一般ClassD产别不大

40、多电平技术 有哪些升级

A:更长的续航,更好的THD,以及出色的音色,并可用磁珠替代输出电感

41、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在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领域有什么核心竞争力?在新材料应用方面前景如何?

A:主要是更好的开关特性,减小干扰,并提高效率

42、请问多电平功放的电平数量是多少

A:3 & 5,详见规格书

43、提升效率的同时会不会出现损耗升高的情况发生》?

A:?降低损耗才能提升效率

44、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解决方案 可以直接拿过来使用么?

A:可以,主要需要考虑音频接口

45、MA12070P放大器,外围电路需要哪些器件,用不用到滤波电路、滤波线圈等

A:可用磁珠替代输出电感,但更高功率和THD要求下,需要测试验证

46、请问英飞凌的多电平功放会不会降低产品的功率密度?

A:多电平技术 本身是降低了开关损耗的

47、请问兼容性如何?

A:通用模拟,数字接口都有,可参考规格书

48、选型手册在哪里下载

A:www.Infineon.com

49、如何确保低失真和高PSR?

A:更好的开关设计,滤波设计,以及环路设计

50、芯片 有哪些保护设置

A:详见规格书

51、失真和信噪比能做到什么程度

A:详见规格书,以及询代理商提供更多信息

52、如何来动态调整开关频率和调制呢?

A:规格书有对工作模式和寄存器的解释

53、如果将贵司的这个芯片放在功放做设计,外围电路有参考方案么?

A:有的。可网上查询,和 询代理商

54、支持最高的工作频率是多少。频率越高,功率越大吗

A:频率越高,音效越好,但功耗会增多,具体频率见规格书

55、请问这颗芯片是数字芯片还是模拟芯片?

A:模拟,数字都有,我们有4个版本的芯片

56、多电平的优势和缺点分别是躲什么

A:更长的续航,更好的THD,以及出色的音色,并可用磁珠替代输出电感。缺点是芯片设计更复杂

57、请问英飞凌的功放是否内置一些滤波电路?

A:有的。具体应用时不需要考虑

58、多电平模式为什么能达成更长的续航?

A:开关的损耗降低了

59、最高的开关管频率能够达到多少

A:1.2Mhz,详见规格书

60、对标TI的功放 有哪些优势?

A:更长的续航,更好的THD,以及出色的音色,并可用磁珠替代输出电感

61、英飞凌 MERUS D 类电平技术 适用于那些场合了?

A:只要是中小功率,供电电压较低,都可以应用Merus

62、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使用时需要配置散热器吗?

A:还是 看功率和热设计,功率大了肯定要加

63、多电平有哪些优势?

A:更长的续航,更好的THD,以及出色的音色,并可用磁珠替代输出电感

64、多电平调制技术可实现外部MCU控制吗

A:可以

65、放大器支持的输入电压范围?放大系数可调么?

A:详见规格书

66、多电平后,功耗会不会增加

A:续航增加了,自然损耗是降低了

67、高输出电平时音频性能如何?

A:详见规格书测试曲线

68、请问降低音频功放失真,有什么好的方法?

A:多电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69、音响的选用定压或者定阻对于选用贵司的芯片是否有区别?

A:如果是广播应用,可官网查询专用芯片

70、喇叭的阻抗最低可以带到多少欧?

A:2Ω没有问题,这个最终还是电压,功 耗和散热决定的

71、是不是可以对传统的功放进行改造,加入英飞凌的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而不需要重新设计?

A:Infineon有传统Classd和多电平classd,具体改造还是要具体看

72、3-5个人电平 是如何区分的 什么技术对应几个电平

A:SE和BTL

73、IC+MOSFET这种模式的IC,也是有多级技术的吗

A:暂时没有

74、是否有I2S接口版本?是否有回采通道以便回音消除处理?

A:有I2S版本

75、3电平和5电平最直观的结果区别是什么

A:SE和BTL模式

76、从波形上看 好像就分了两极呢,是吗?

A:增加了V/2

77、多电平技术在BTL的工作模式是怎么样?

A:可实现5电平

78、在哪些领域已经量产了?

A:便携式和户外功放都有应用

79、多电平调制技术对驱动信号有哪些要求?

A:驱动集成。需要考虑的是信号输入,控制,和输出实现

80、多电平的音响 声音还原度怎么样

A:非常好,已得到很多大厂的认可

81、英飞凌 MERUS D 类电平技术 省电技术 在实际当中用处大么?大功率的音响很少用电池做供电的

A:电池供电类应用最能发挥其优势

82、多电平方案会不会产生新的开关失真?

A:多电平降低了开关的损耗能量

83、英飞凌的多电平调制技术的高效率是怎么实现的?原理和方案有没有通用性?可以用到其他领域么?

A:多电平本身已经在其他领域成熟应用了

84、该芯片是放大芯片,更主控芯片的兼容性表现如何?

A:主流模拟,数字输入均兼容

85、这个续航的提升,功耗的降低是根据什么原理?

A:多电平降低了开关损耗

86、多电平技术对系统供电有什么要求吗?开关电源或者工频

A:所有Classd都需要比较好的供电

87、多电平调制技术里的MOS管自身的性能是否影响这个技术?

A:主要是控制模式,MOS还是体现其自身 损耗

88、英飞凌MERUS 系列有几种封装形式?最小封装尺寸是多少?

A:详见规格书

89、IC+MOSFET 分立式的应用,有对应的方案吗,我们是做功放机的,想试试驱动氮化镓功率器件

A:请询Infineon代理商

90、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的多电平技术,其可靠性应如何评价?需要遵循哪些欧盟和国内的标准?测试时需要建立怎样的平台,或者系统?

A:已在欧洲及其他国家量产。系统没有更多要求,应该能与你现有系统兼容

91、外围电路的设计有吗

A:可询代理商

92、有介绍一下分立式的方案吗

A:此次没有这个介绍,可到Infineon官网查询

93、贵司是卖芯片还是说提供解决方案?完整的设计参考有么?

A:参考设计有的,可官网查询和询代理商

94、有外围设计参考么?

A:有的。详询代理商

95、芯片有低功耗模式吗,有没有休免模式

A:多电平自然就是低功耗的,输出越低,损耗越低

96、如何以最小化电磁干扰并避免以过高的高频能量驱动扬声器?

A:多电平就能够更好的实现输出波形的模拟,配以更好的输出滤波,可以达到目的

97、英飞凌 这次的 D 类音频放大器,能够工作在哪一些电压下?

A:详见规格书

98、音频放大器对射频信号的影响有评估过吗

A:这个需要系统评估,且条件不一,我们暂时 无法提供具体测试结果

99、功放在PCB设计上是否需要有特别设计地方?

A:可参考Merus参考设计

100、使用磁珠代替电感后音质有损耗吗

A:有的,但多电平在一定功率范围内是可以满足要求的,还是要 视具体要求

101、多电平功放抗干扰能力如何

A:取决于芯片设计,目前没有干扰造成失败设计的案例

102、英飞凌 或者英飞凌的代理商有没有将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做成模块在销售呢?

A:有参考设计,无售卖

103、MA12040P 支持数字 I2S 音频流输入么?它的输出功率是多少了?

A:支持I2S,具体见规格书

104、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的寄存器可以配置哪一些参数?是完全对用户放开的吗?

A:寄存器配置详见规格书,对客户开放了很多

105、使用英飞凌的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layout有哪一些注意事项?有没有已经实用(不是那种面积很大,周边元器件很贵的)的参考设计?

A:Merus本身需要的器件不多,主要是电容,参考设计可官网查询,或询代理商

106、MERUS 系列 支持几种采样率了?

A:详见规格书

107、有over current, over load, over temperature保护吗?

A:Yes,详见规格书

108、和TI的对比,有什么优势?

A:更长的续航,更好的THD,以及出色的音色,并可用磁珠替代输出电感

109、磁珠替换电感,会对EMC造成什么影响吗?

A:磁珠替代电感,也是在一定功 率和THD要求下,以测试为准

110、MERUS 系列是英飞凌 专有的专利和专有的算法么?

A:是的

111、MERUS系列放大器 是怎么提升音频性能的,有那些指标参数?

A:多电平模式,以及模式的切换

112、英飞凌的D类放大器的多电平技术,在实际运用中可以带来哪一些用途?

A:更长的续航,更好的THD,以及出色的音色,并可用磁珠替代输出电感

113、音频评估套件有没有 ,能提供哪些资料?

A:有的。可官网查询,或询代理商

114、MA12040 和 MA12070 有那些区别?

A:电压和功率不同

115、三电平电源需要两两隔离吗?

A:不需要,一个供电电源即可

116、英飞凌的D放大器,除了BTL模式,还有哪一些模式?

A:SE,PBTL ,BTL

117、英飞凌MERUS 系列 有与外部IC的通迅接口没有了?

A:有的,详见040P和070P

118、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最大可用功率是多少?

A:详见规格书

119、MERUS 系列 D类音频放大器解决方案可用于多房间系统吗?

A:可以

120、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可以外挂功率器件,扩展功率输出吗?

A:不可以的

121、有没有音频评估套件,如何申请?

A:有的,官网或代理商

122、具有过流保护吗?

A:有的

123、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的外围元器件,选择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吗?

A:flycap需要更低ESR

124、英飞凌的D类三电平功能,会不会影响整机的emi指标?

A:会带来更好的影响

125、采用多电平调制技术是不是能够做到更小的EMI干扰?

A:相比传统classd和相同应用条件,是产生更小干扰的

126、多电平是怎么切换的?

A:可通过通信控制修改,内部可通过功率点调整模式

127、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的多电平技术是独有的,最先创新的还是其他厂家也有?优势是哪一些吗?

A:在音频内应用有专利,带来更长的续航,更好的THD,以及出色的音色,并可用磁珠替代输出电感

128、每个MOSFET是不是由一个单独的 PWM信号驱动?

A:内部会生成MOS的驱动信号,不需要外部提供

129、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的多电平技术的成本可以控制在什么范围?

A:如果可以省掉输出电感,可以实现更高性价比

130、是不是通过大幅减少功率损耗的方式来降低热量的产生?

A:多电平降低了开关损耗

131、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的寄存器配置,是通电有效还是工作中修改还能按照新的配置有效?

A:可实时调整

132、英飞凌 MERUS系列 参考设计是开源的么?能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参数更改么?

A:只能配置寄存器

133、能做直流电源吗

A:DC供电,电池和直流电都可以

134、参考设计的D类模块资料是不是公开的?可不可以公开?在哪里可以下载或发邮件?

A:公开的,查询Infineon官网

135、这个方案有产品购买吗?

A:已量产

136、如果出现了电池电压即将耗尽,这时候的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以什么情况工作?这时候会有较大失真么?

A:供电电压不足会产生更大失真,但可以系统上进行控制和规避

137、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的放大增益是什么水平?是固定值还是可调值?连续可调还是几个选项的可调?

A:选项可调,详见规格书

138、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的空转功率是什么水平?

A:极低功耗

139、flycap需要更低ESR,支持的最低的ESR是多少?

A:具体型号可参考我们的参考设计

140、死区问题如何解决?

A:死区交叠无法避免,但因为能量小频率高,不会对性能产生大的影响

141、英飞凌 MERUS D 类音频放大器,除了MOS,还可以驱动其他类型的功率器件吗?

A:可以,比如GaN

网友:
通过关注EEWORLD,我可以看到好多信息,而且还有许多的行业资讯、电子趣闻、技术干货、精彩活动……尽可掌握~,增长率很多知识,哈哈哈

兼具人文情怀的优秀理工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