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START-F403A测评】3. 试用 USB Composite_Device

楼主:
本篇主要是做为备忘笔记:确认雅特力的 USB Composite_Device 这个 Demo好用,程序结构不错
1. 程序: ..\Project\AT_START_F403A\Examples\USB_Device\Composite_Device
2. 功能:插入板子底部的 USB 口,安装驱动程序后,能多出一个 虚拟串口(目前main里面只是写成直接回送接收到的数据(115kbps),同时按 USER键可以模拟鼠标的右键。
3. 驱动程序:虚拟串口复合装置上位机驱动包:   http://www.arterytek.com/download/VirtualCOM_Composite_DriverInstall_V1.0.10.zip

很久以前搞过一点USB,对 HID 设备类还是熟悉的,但是没有玩过 Composite_Device,粗略看一下,重点是在 Composite_ConfigDescriptor[]

之前看到的:
 4. AT32F421  TSSOP20 基础型号批量订货价格低至 0.195美金,AT32F421 片上集成了多达2个USART、2个SPI(可复用I²S)、2个I²C、1个16位高级定时器、5个16位通用定时器,和5通道DMA控制器。同时还扩展了2个高速轨到轨输入/输出模拟电压比较器,1个采样率高达2M SPS的12位15通道高速ADC。

但是这颗貌似没有 USB, 不然可以决心啃下 雅特力的 USB 框架了。

网友:
Demo程序里只开了256字节的Buf ,所以,发送数据大于255个时就会有问题。(这也是某些 USB转串口芯片有时候会出问题的根源)

uint8_t usb_recvBuffer[256];
uint8_t usb_sendBuffer[256];

      /*Communication by VirtualComport*/
        recvLen = CDC_Receive_DATA(usb_recvBuffer, 256);
        if ( recvLen > 0 )
        {
          /*Send data to PC Host*/
          sendLen = CDC_Send_DATA(usb_recvBuffer, recvLen);
          AT32_LEDn_Toggle(LED3);
        }

255个字符时正确收发:
[20:52:04.058]发→◇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abcde□
[20:52:04.061]收←◆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abcde

发两次256字符 + 一次255字符,光粗略看程序,应该会有问题,但实际上 MCU端还是全部收下来了,再一次发出来,在只有256字节Buf前提下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20:52:08.278]发→◇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abcdef□
[20:52:12.531]发→◇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abcdef□

[20:52:15.659]发→◇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abcde□

[20:52:15.665]收←◆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abcdef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abcdef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abcde

网友:
雅特力AT-START-F403A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301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