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64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最近自己画了一块MSP430FR5964的小开发板,但在使用JTAG下程序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JTAG的硬件连接为TDO、TDI、TMS、TCK、GND、RST、VDD(板子供电)。下程序就会出现这个提示:Could not find device(or device not supproted)。硬件上应该没有问题,是仿真器不支持这款芯片吗?还是我的硬件连接上有问题?请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问题找到了,用了一块launchapad上的ez-FET仿真器下载成功了。应该是普通仿真器不支持FR系列的芯片程序下载。欢迎讨论

网友:
JTAG和SBW

有对应的JTAG引脚就可以支持JTAG方式下载。有可能仿真器固件不是最新?但这通常不是问题,因为软件会提示更新固件的。

网友:
MSP430用JTAG下程,主要是设置,软件会先检测你的仿真器固件版本,如果固件版本较低则会提示你升级,如果没什么问题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