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ls192输出的电压过大

楼主:
74ls192输出低电平时是5V,高电平时是10V,这是哪里的问题,求大佬解决一下

网友A:
该型号芯片电源电压为5V,不可能输出10V。如果在芯片输出端测量出10V电压,必定是外部原因引起,而且该芯片已经损坏。

网友:
是因为加的电压过大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型号芯片电源电压为5V,不可能输出10V。如果在芯片输出端测量出10V电压,必定是外部原因引起,而且该芯片 ...

是因为加的电压过大,烧坏了吗?它不会输出0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加的电压过大,烧坏了吗?它不会输出0电压

“是因为加的电压过大,烧坏了吗?它不会输出0电压”

不知道你所说 “加的电压过大” 是指电源电压还是输入电压。无论是电源电压还是输入电压过大都可能使芯片损坏。但无论电源电压过大还是输入电压过大,都不会使芯片输出1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因为加的电压过大,烧坏了吗?它不会输出0电压

芯片损坏,通常会发热甚至冒烟。你先摸摸芯片看是否发热。

另外,一楼说 “输出低电平时是5V,高电平时是10V”,这比较奇怪。很可能芯片并未损坏,因为还能够有高低电平输出。怀疑芯片输出端串联有电阻,而你是在电阻未与芯片输出端联接那端测量的电压。另一种可能是你测量电压错误。